〓1000W的调压器和变压器的最佳组合!〓

楼主(2023-04-04):
翻出了个1000W的【自动调压器】,断开调压电机电源,改为【手动调压】!

这样做,原来的一个变压器接AC220V的次级电压为AC25V,现在,手动调压器,这个变压器就可以接入AC150V的电压,次级输出AC16V,全波整流滤波后的直流DC电压约为24V左右,完全符合要快递来的【数字功放】的要求!

这样就不用拆开 变压器从绕次级线圈或线圈重新抽头的麻烦了!

这个变压器初级线圈的直流电阻4.5Ω左右,重量9斤多!功率够用了!

网友A:
八十年代在仪表厂工作,调压器随手可得,就不懂得顺一个回家,可惜了。

网友:
真有老货底子,调压器的扭盘还得弄上

网友:
星版的老货真多,特别是交流稳压器,看着熟悉。
那时市电紧张,电压低,交流稳压器几乎是家中必备的电气,没有它电视看不了,冰箱用不了,是家中电器的神器。

网友:
我也有一台手动调压器,2000W的,学校物理实验室淘汰的,偶尔使用一次。

网友B:
这样用虽然好但是空载损耗太大。看你变压器好像能有500瓦,这么大的变压器 二次25V匝数不会很多,可以从二次引线端最下端的外绝缘剥开一小段,露出来最下面的一匝数匝,用针扎着试试对首尾端的电压看看能不能找到低于或=16v的地方 。如果低于16V就向上移动几匝再试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位置。能有合适的位置,把相应的那一匝挑高一点,去绝缘漆焊根线就行了。我这样改过。

网友C:
220V的变压器接150V,性能下降很多,还是拔开次级线圈找个点,找到15-16V接出来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十年代在仪表厂工作,调压器随手可得,就不懂得顺一个回家,可惜了。

世界上没有可惜后悔的药!

人,回到当年就可以 拿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虽然好但是空载损耗太大。看你变压器好像能有500瓦,这么大的变压器 二次25V匝数不会很多,可以从二 ...

我 也 这样做过 !
下面我 的另一个 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的变压器接150V,性能下降很多,还是拔开次级线圈找个点,找到15-16V接出来为好.

我 已经这样 做过了 !我 的 另一个变压器 。

网友:
我也有一个1000瓦的伺服自动调压器和一个1000瓦的手动自耦调压器,手动的用来配合角磨机调速使用挺好的。

网友D:
有个调压器很方便,要多大电压有多大电压

网友:
大马拉小车。曾经有个手动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调压器很方便,要多大电压有多大电压

老式的 电烙铁用调压好,防止烙铁头烧死!

网友:
拥有这台1000瓦的调压器 很方便使用原装100伏的音响功放 收录机

网友E:
折腾,折腾家里的电气设备;

就像幼儿园的孩子,搭积木;

防止老年痴呆!

我在家里也是,今天折腾这个,明天折腾那个。。。。。。

晚上,躺在床上想好,第二天实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折腾,折腾家里的电气设备;

就像幼儿园的孩子,搭积木;

哈哈,我和您一样的,人生,也就这点乐趣了,还有每天早上的一颗降压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和您一样的,人生,也就这点乐趣了,还有每天早上的一颗降压片,,,,,

哈哈哈..........我每天早上的一颗【升压片】,升压  发烧  无止境!

网友F:
有一个500W的自动稳压器,偶尔使用上面的110V,调压需要打开外壳,好在基本不用调压,经常用还是那种带手轮的方便些

网友A:
最近迷上穿越小说官居一品,小说写得不错,所有的制作暂停,换换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500W的自动稳压器,偶尔使用上面的110V,调压需要打开外壳,好在基本不用调压,经常用还是那种带手轮 ...

现在的市电稳定,自动调压改为手动调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迷上穿越小说官居一品,小说写得不错,所有的制作暂停,换换脑筋。

现在,不看小说了,眼睛累,受不了!

网友G:
有疑问一个,接触式自偶调压器滑动触点难免会短路一个到几个绕组线圈,短路的线圈会有短路电流,这样很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看小说了,眼睛累,受不了!

确实累眼,特别是现在的人都喜欢用手机看更是累。
估计我的近视眼就跟看小说有关,所以现在我都不看小说,改听小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疑问一个,接触式自偶调压器滑动触点难免会短路一个到几个绕组线圈,短路的线圈会有短路电流,这样很不合 ...

当初买这台自动调压器时,打开看过,碳刷压住漆包线调压,几咂线圈不短路吗?也有层主一样的疑问,但是看过一篇文章解决了疑问。

调压器用后得知,实际上也不存在线圈短路的问题。

网友:
这种E变一般次级绕在外层,剥开线包外包装,把次级铜线抽出一来一些(量一下一匝为多少伏,计算要抽出来的匝数),改低电压就行了,没必要再搞什么调压器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