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市电火零压差比火地压差还高

楼主(2023-04-04):
家住4楼,算比较新的小区,卫生间还有一个盒子叫“等电位联接端子箱”。
十年前,千多瓦的烧水壶连接火地测过压差,大于烧水壶连接火零压差,觉得地线可用,虽然无负载时火零压差大于火地压差。
今天又测了一下市电电压,火零227.7V,火地227.1V,我的地线到底不合格呀?为什么会出现火零大于火地的情况?

补充内容 (2023-4-5 12:11):
我的问题大家好像都看不懂呢?简单来说,我家的零线电位比地线电位低0.6V。

补充内容 (2023-4-6 23:47):
关于记忆的一个疑问:记忆中我曾经将火-地接到电开水壶上测量火-地压差,以确定我的地线是否接地合格,但我的配电箱普通插座线路是有漏保的,按理说我做不到火-地接负载。也许是我记忆上错了。。。。。。

补充内容 (2023-4-6 23:55):
当时的想法是如果火-地回路在大功率负载下电位差大于火-零电位差,则地线合格。问题是有漏保时我也做不到火-地接负载啊,而且单元配电箱还有一重漏保设置。看来是我哪里记忆有误了。33楼是入户的配电箱图。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差10v,这是免费给镍氢电池充的电吗?

一用就跳漏保开关,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交流电不是直流电,而且是3相5线的。你有示波器吗?如果有的话,分别测一下(注意测试市电有危险。不熟悉 ...

谢谢你的解答!

这让我想起1993年在修建某电站一级电站施工时的经历:我们施工队联合体两个单位的生活区,有一天,隔壁开灯亮得很,我一开打隔壁灯就暗下来,我们的灯也暗,对面的灯却同时变亮,大家都觉得奇怪。电工是技校毕业的,可能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于是大家都跑出来一起讨论这个现象,也检查了全部线路,没有发现问题。我搞施工地质的,却帮电工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之前我一直不知道生活区是多相电),结论是“我们用了多相电,各相零线合并后断路了”。但电工说前面检查一天,零线并没有断处。我说肯定断了,把各相电的零线合并处之后的线全部换掉就解决问题。大家都将信将疑,但换了那一段线后确实就好了。
我家里的电,我没有想到中性点会不平衡(距接地点太远或线路电阻过大或接地电阻过大)。我以为新小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却又不像是我的地线接地不好。现在才明白还是以前这种情况的轻微状态。
谢谢你啦

网友:
五楼的想法是可行的,这个零线与地线的压差是可以作为免费电源来使用,因为家中的单相电度表是不会对零线的电流进行计量的。

网友A:
零线不是地线,零线有电流通过,地线没有,这是造成两者有压差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三相不平衡,造成中性点漂移,这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D:
0线有电流,自然就有压降,正常情况下入户后相电压比对地低一点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0线有电流,自然就有压降,正常情况下入户后相电压比对地低一点是正常的

实际是相电压高于火线对地电压

补充内容 (2023-4-7 00:02):
一直是相-零电位差略大于相-地电位差,大约差了1V不到(因为非电学专业,所以表达时老是出现用词错误)

网友E:
量一下零线和地线间电压?

我这村里平房,距电力变压器约百米,地线自己埋的角铁,零线和地线间电压约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零线和地线间电压?

我这村里平房,距电力变压器约百米,地线自己埋的角铁,零线和地线间电压约10 ...

差10v,这是免费给镍氢电池充的电吗?

网友:
很正常啊??哪里不对??

网友F:
地线到底不合格呀------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一下

网友:
实际使用中零地5伏以内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线不是地线,零线有电流通过,地线没有,这是造成两者有压差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三相不平衡,造成中 ...

意思是我家零线的中性点电位低于大地(地线)电位了?

网友:
电压正常的。

网友C:
是交流电不是直流电,而且是3相5线的。你有示波器吗?如果有的话,分别测一下(注意测试市电有危险。不熟悉不要做。)。可能3相不平衡,零线有一定电压,而这个电压和你测的这个相线相位不同,波形发生畸变,表测的电压就可能低。(个人观点,不一定准确,勿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

这让我想起1993年在修建某电站一级电站施工时的经历:我们施工队联合体两个单位的生 ...

家住小区,3相的用电器少,大都是单相的,各家的用电多少和时间的早晚,都极大可能造成3相不平衡,零线断了会烧一大片电器。而工厂的电动机等3相设备较多,反而比较平衡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压的内阻很大,不能提供较大的功率,而且电压稳定性非常不好。因为形成这种电压的两根线之间不是一 ...

谢谢!
只要我的地线没有问题就放心了。供音响的隔离牛是有屏蔽防干扰层的需要接地,一直担心接地线接地质量,曾经打开配电箱看里面,居然接地螺丝都没有怎么拧紧。
以前不知道小区是多相电分区域配电,还以为小区是单相电供电零线就相当于地线,所以一直有个疑问:既然变压器处把零线接地了,那么我们还单独设地线做什么呢这种疑问。
三相电机的中性点好像是不需要引出线接地的,多相民用电的中性点不中性是要接地的,不然单相电器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10v,这是免费给镍氢电池充的电吗?

不太可行。

早几年电网改造时施工糙劣,电表入、出端子火零混乱的常有,电表是电子式的,可能火零中仅一根线走电也计费。

估计电压也不稳。大约是下午、晚上时量过几回,约10V,这时段各家用电多,零线压降大。可能夜间、早上时零线压降就没这么大了。

地线长期过小电流,不知会不会影响埋土里的部分遭电解、腐蚀加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用就跳漏保开关,不信你试试。

一次修电灯线路,漏保之后的电线头划过接线盒里的地线端子,隐约看见微小火花,漏保也跳了。
觉奇怪,拿万用表量零线和地线间电压,才知颇高。

所谓36V安全电压,一般是对日常干燥状态而言。泡河里出来、刚洗澡,身体潮湿时,十几V也有危险的。印象里见过某书曰极潮湿工况处用的是6V。

网友H:
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变压器中性点(零线)与保护地线(PE)是在变压器处接地的,楼主说的是火线(相线)对地电压略有不同,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你的测量回路是火-零另一个测量回路是火-地。火线对零线的地位参考点不是绝对的零,(零火之间感应,中性点偏移。。。)而火线地线对的点位参考点是0,压降相对就小或没有。(取决于测量点对接地导线 的长度)你测量出来压差才零点级伏说明你的供电系统非常好,零线接地也非常好。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

网友:
当户外总线三相负载不平衡时,由于零线电阻的存在,使得零线对地线的电压不为零。如果楼主所接的那条相线是负载最重的。那么结果就会刚刚相反。即相零电压低于相地电压。

网友I:
很明显,根据国内的低压配电线路工作原理,相线和重复接地之间的回路电阻肯定是大于相线和零线之间的回路电阻的。这才是正常状况。看看低压配电系统图就明白了。同时严重不同意利用地线做负载的工作回路,严重违反用电安全规程,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会给自己或邻居造成触电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变压器中性点(零线)与保护地线(PE)是在变压器处接地的,楼主说的是火线(相线)对地 ...

相零负载一个电开水壶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明显,根据国内的低压配电线路工作原理,相线和重复接地之间的回路电阻肯定是大于相线和零线之间的回路电 ...

我前面说十年前相地负载电开水壶估计是我记错了。
配电箱里能看出来除了照明,其它都有漏保的,我昨天还在想有漏保怎么我就能将火地做回路呢没有想明白,这里看来是我记错了,根本就没有那样做也做不到。
是我先测量相地和相零电压,觉得奇怪相地电压低于相零电压,然后我给相零负载了一个1600W的电开水器,再测量,相零电压就略低于相地电压了。
这次提问让我明白了家里负载低时相零电压高于相地电压的原因——多相电。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前面说十年前相地负载电开水壶估计是我记错了。
配电箱里能看出来除了照明,其它都有漏保的,我昨天还 ...

你的理解还是有误的,看看低压配电系统图就明白了,和多相以及相间不平衡没有必然关系,即便是单相,只要是重复接地配置,就一定是火地回路电阻大于火零回路电阻的。因为正常情况下地电阻一定是大于零线的导体电阻。(另外:你的实验经历也许没记错,因为若干年前许多配电系统是没有强制安装漏电保护器的。)

网友J:
接地电阻大的缘故。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理解还是有误的,看看低压配电系统图就明白了,和多相以及相间不平衡没有必然关系,即便是单相,只 ...

无负载时线路电位差跟线路电阻毫无关系;
我的配电箱一直就是这样,有除了照明系统外,普通插座、厨房插座、空调1空调2都有漏保。当时测量地线的原因是安装隔离牛和稳压器,但稳压器一接通就跳闸,空气开关带漏保。
我一会再看看配电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接地电阻大的缘故。正常

地线是没有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理解还是有误的,看看低压配电系统图就明白了,和多相以及相间不平衡没有必然关系,即便是单相,只 ...

十几年前的新房,一直是这个配电箱,好像是有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零线和地线间电压?

我这村里平房,距电力变压器约百米,地线自己埋的角铁,零线和地线间电压约10 ...

我觉得只要是你家里的零线电位高于地线电位,这个压差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线到底不合格呀------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一下

就是没有这个仪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测过的零地电压最高有28V

28V这个数据就比较厉害了。
以前在农村家里,家里相-零电压大概也就170-180V,相当于零-地(如果自己家设置了地线)压差20-25V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地线是没有负载的

你的测量点的“地”和“大地”之间是有电阻的,接地电阻仪就是用来测试此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测量点的“地”和“大地”之间是有电阻的,接地电阻仪就是用来测试此参数。

我就是因为没有专门测试接地效果的仪器,才想各种其它办法来判断接地质量

网友L:
我工作台上有维修插电板
所以经常插零地压差,用来估测小区负载大小
负载大时三相平衡?所以中心点0位?
很正常
楼主只要家里打开3000W以上的电气对比关机后测二次压差对比一下
简单的只要看零地压差,安全些
最好用玩具表(真有效值)压差小时较准。

我个人理解
应该是火地大于火零
实际是在变的

网上常看到有人用这方式区别地线和零线?
我看不行

应该
地零压差极小,等于0
实际有时可到几伏,我在小区用电高峰时测到过4V多
没表的也可把地零短接(注意安全),漏保不跳,那就是压差0V,

楼主想看看接地好坏
用大功率电器连接火地是个土法, 只是漏保难到了你

我给你个土法
漏保不跳(绕过漏保)

找个大点功率的隔离,也可用二个同样的普通变压器组成一个隔离
输入火零
输出一端接金属水管或煤气管
另一端接功率设备,设备另一端接地线,
通过大电流来验证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工作台上有维修插电板
所以经常插零地压差,用来估测小区负载大小
负载大时三相平衡?所以中心点0位?  ...

谢谢你!
通过隔离牛来大概确定地线的接地效果,好像还是有些问题:
1.不知道水管和燃气管固定在建筑物外墙时,打没有打到现浇钢筋网上。打到了会在楼层内形成回路;
2.也不知道水管和燃气管的接头是不是用了生料带之类的绝缘物。
如果电流在楼层内就形成了回路,得到的结果也不太可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通过隔离牛来大概确定地线的接地效果,好像还是有些问题:
1.不知道水管和燃气 ...

千万不能火地试验!这是规程明令禁止的!没有专业的电工基础一旦操作失误非常危险!你想知道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可以 请电力或气象部门或借接地电阻专用仪表来测试一下。我这里指针的电子的都有,可惜太远帮不到你。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通过隔离牛来大概确定地线的接地效果,好像还是有些问题:
1.不知道水管和燃气 ...

1、在底楼的电表箱看看地线是走到大门外那里到地下的。
供电局一般都很规范的

2、用类似下面的跳灯(100W以上),在自己楼层总电表箱里,一头接漏保输入处火线,一头接表箱里的地线
供电局不会在总闸接漏保,也就是漏保后接二户也不会,都是一户一漏保

如怀疑地线是假的(地零接通)?
那在自家漏保后短接地零,大多情况是跳楼保的, 如不跳就在家里开2000W的负载再端接地零,再不跳?那地线或许是假的。

以上操作
戴好手套留意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L:
1、在底楼的电表箱看看地线是走到大门外那里到地下的。
供电局一般都很规范的

这个地方一般没人敢造假,人命关天的事,施工成本又不高。除非土壤电阻率高,又没有按规范施工,但是在过程竣工交接时是得经过验收试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地方一般没人敢造假,人命关天的事,施工成本又不高。除非土壤电阻率高,又没有按规范施工,但是在过 ...

接了新房一些年以后了,我拆开入户配电箱检查接地,发现接地端子(钢筋头子带螺纹)上的螺丝徒手都能扭动,端子周围堆积很多土灰,然后我用扳手上了好几圈才稍微紧了一下螺丝,因为端子底部没有依靠,所以也不敢使劲拧扳手。
如此接地质量,如何相信他们能在其它地方用一点心思呢?“验收”是个什么玩意儿,懂的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L:
1、在底楼的电表箱看看地线是走到大门外那里到地下的。
供电局一般都很规范的

我们单元的漏保在一楼,各层没有漏保,然后入户配电箱有漏保。
我要检查接地是比较难的,这件事情从2012年就开始想办法了,一直没有实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单元的漏保在一楼,各层没有漏保,然后入户配电箱有漏保。
我要检查接地是比较难的,这件事情从2012 ...

上海没有总闸漏保(一家漏电全楼跳)

那你就在一楼漏保前拿个灯泡试试

网友(2023-08-31):
来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