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松下vhd1 100v dvd+vhs录像机电源问题

楼主(2023-04-05):
一台松下vhd1  100v dvd+vhs录像机电源问题。原生100v机器误插220v电源保险和压敏电阻爆了,更换后通100伏电机器能待机但是按开机键后屏幕显示下后又进入待机状态,这是什么情况?其他初级电源原件测量都正常,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开机保护状态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电源不能带载所致,具体还要研究下为什么过压输入之后电源的带载能力变差?
可能是输入的电解电容容量降低了,也可能是NTC电阻损坏了。
如果楼主搞不定可以把电源板寄给我看看。

网友:
我觉得还是拆出电源,带上假负载试验比较可靠。关键点电压数据要测试!这样才能更好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开关电源不能带载所致,具体还要研究下为什么过压输入之后电源的带载能力变差?
可能是输入的电解电 ...[/quote
电容都测了看着是没问题,ntc电阻是在哪,不是老专业

网友:
能开机一下又进待机,开机时主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高了可能是过压保护了,不然就是是不能带载或别的故障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一个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录像机状态开关脏污失灵,主导轴马达或磁鼓马达失能不发信号,机器进入保护

楼主:
我断开录像机电源只留dvd部分电源,但是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