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周边设备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有懂这个的吗?

楼主(2023-04-05):
在废品处看到一个这个设备,好像是电脑周边的设备,插电可开机反应,但不知道用途,有懂这方面的专家吗,请指教科普,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光驱前面有音频口  还有按键和音量调节呢    这个是后面的两个莲花口

这件事情俺是有发言权的,光驱盛行的年代,俺经手的电脑数以千计

网友B:
这个是外置烧录盒(多个设备不连接电脑使用的时候,用于烧录备份);或者说类似外置硬盘盒一样的设备(单个设备与电脑通信时,可作为转接盒),可以将IDE设备(例如硬盘、光驱、磁带机)转换成USB或者火线接口,与计算机通信。

至于提供的莲花接口,需要光驱支持音频解码(就是不连接电脑的情况下自带CD功能)才能使用,有专门的跳线连接。

以下是官方的简介(机器翻译)

简介

简介

简要说明(机器翻译)

说明书

说明书

说明书链接(日文):http://www.kairen.co.jp/archive/IOI.u2fweide525.manual.pdf

官方介绍链接:https://www.ioi.com.tw/spec/cat_103/1030042.htm

网友C:
大概是USB转IDE外置盒子(可能可以接IDE的光驱或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USB转IDE外置盒子(可能可以接IDE的光驱或硬盘)

有可能,我有空打开看看内部是什么东西,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A:
我看像是移动硬盘盒  后面有usb和1394  但是还有音频就不明白了

网友:
老的外置硬盘盒

网友:
5到10块,可以收下,加个光驱就是个CD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像是移动硬盘盒  后面有usb和1394  但是还有音频就不明白了

音频是可以连光驱后面的音频口,盒子放个光驱就可以做外置光驱用,还可以用来放CD。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频是可以连光驱后面的音频口,盒子放个光驱就可以做外置光驱用,还可以用来放CD。

哦     明白了  能装进去光驱啊

网友:
当CD播放用的

网友:
这小盒子下的功夫还挺大,自带开关电源,就是接口线大概比较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外置烧录盒(多个设备不连接电脑使用的时候,用于烧录备份);或者说类似外置硬盘盒一样的设备(单个 ...

非常感谢你的信息,这个个人用视乎用途不大,图片介绍玩转比较复杂,我就当外置硬盘盒子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看像是移动硬盘盒  后面有usb和1394  但是还有音频就不明白了

以前的光驱都有音频输出的,可以用来做CD播放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光驱都有音频输出的,可以用来做CD播放器

那是光驱前面有音频口  还有按键和音量调节呢    这个是后面的两个莲花口

楼主:
今天抽空拆开了,应该就是一个硬盘盒子,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2023-12-16):
引用 楼主:
今天抽空拆开了,应该就是一个硬盘盒子,感谢大家的关注

里面的硬盘是收来就有的吗?快看看有没有XX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