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903L用哪个型号直接代换?谢谢!

楼主(2023-04-05):
是一个LED指示集成块,直列8脚,五个发光二极管指示,坏掉了,买不到原型号,有直接代换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A:
实在买不到可以试试KA2284,只是电路有点不同,要改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买不到可以试试KA2284,只是电路有点不同,要改线路。

感谢回复!
淘宝我搜了一下,没有M51903L这个型号,所以来求助坛友看有没有直接代换的,这样能保持机器原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淘宝我搜了一下,没有M51093L这个型号,所以来求助坛友看有没有直接代换的,这样能保持机 ...

某宝有的。拆机,1.5元一片(运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的。拆机,1.5元一片(运费贵)。

没找到呀
能给我一个链接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淘宝我搜了一下,没有M51903L这个型号,所以来求助坛友看有没有直接代换的,这样能保持机 ...

M51903L资料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热情帮助!
我在某宝搜了老半天也没找到,真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