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小破波波DIY一个 阶跃加脉冲 TDR信号源

楼主(2023-04-05):
制作冲动来自于这个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3
里边JHXC老爷子和scoopydoo分别展示了用VNA频域和脉冲时域两种方法做TDR。看到这两个实验,我就对着我的垃圾堆动起了念头。

我的破波波号称只有200M带宽,500M采样率。时基精度不知,要是时基真的挺准的话,那么应该可以对周期信号做标称的50G等效间插采样率。不过这是不能指望的。既然如此,用74AC04发出来的脉冲,应该足够我的波波用了。200M也就对应1.7ns边沿而已。而AC04应该可以做到0.5-0.6ns边沿,足够破波波用了。

原理图见下:
一个振荡器振出1MHz方波。驱动下边三路并联,给同轴口1。

PCB长这样:

用法1:同轴口1可以直接接示波器,得到大信号阶跃,可以以此阶跃来看标准TDR。示波器接三通头就行,DUT和这个阶跃源分别接到T头的两边。

用法2:同轴口1接延迟线。延迟线末端可以开路,端接,短路,得到正反射,0反射,负反射,以此得到台阶,阶跃,脉冲三种波形,输给2口,送给示波器。
边沿1.6ns,和200M互相呼应。看来实际边沿速率肯定比1.6ns快得多。得到的阶跃有过冲,这个应该是示波器的问题。我用我示波器直连同轴线到任何一个晶振都有这种过冲,看起来是天生缺陷,搞不定了。

1口延迟线末端开路,正反射,2口得到台阶波形。
展开了看如下:

1口延迟线末端短路,负反射,2口得到脉冲。不同延迟长度脉冲形状不同。

网友(2023-06-16):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还有两片,有空的话做做看。
有意思了,用这个芯片测这个芯片发出来的脉冲。。。
突然 ...

抱歉俺一直失业在家并没有什么特殊途径搞资料,唯一的查找方法就是放狗,可惜俺也没找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

你提到有可能会技术考古,俺恰好看到一本泰克关于采样示波器的古董书籍,可惜是扫描版的压缩之后还有50M,俺丢在网盘了,有兴趣可以下来看看:

https://mega.nz/file/WUdg2IJB#MB ... lSelwj9y45ArMvASr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m这个脉冲发生器文档里Note 1: This method of generating fast pulses borrows heavily from the Tektro ...

JIM被这个电路冠名了,但是他应该不是最早发现这个现象的人。其实这个电路的核心就是那个三极管和旁边几个元件。电源属于外围电路,用别的电源没问题。另外这个图的电路只适合产生一个圆咕隆咚的脉冲。要产生平顶脉冲而且上下沿较好的脉冲,得把那个储存电荷的2pf电容换成传输线,而且e极电阻得根据特性阻抗和三极管内阻调配一下,才能得到较好的上升和下降沿。大致规律是三极管内阻加e极外边的所有电阻等于传输线阻抗。

楼主(2023-04-05):
然后把得到的脉冲给示波器,示波器端口的三通,另一边接同轴线,同轴线末端接不同元件,看反射:
示波器三通同轴线DUT末端开路:

示波器三通同轴线DUT末端短路:
还不错,得到了期望的波形。

最后来一个示波器三通同轴线DUT末端接LC串联谐振:
这个就些许看不懂了。可能这个LC刚撞到脉冲时显示“开路”,紧接着显示“短路”吧,然后就不知所云了。。。

最后上一个接示波器三通的整图:

看来为了这个脉冲发生器,有必要换个示波器了

楼主:
关于过冲,再补充一下,其实这种高阻输入的示波器,如果用50ohm匹配头的话,由于三通的分叉点或匹配电阻到示波器的模拟前端,会有一截stub,这种过冲是无论如何避免不了的。在仿真中也得到了验证。要终极解决这个问题,估计只有RMB大法了。
这个仿真其实仿真了两种端接拓扑,上边是穿通式,下边是3通头。有意思的是,两个仿真波形重合。

网友B:
以前为了校准示波器,做过类似的方波发生器,经过不同的二分频,获得不同时间的脉冲,再用高速器件整形,输出直接焊接在BNC接口上、再与示波器接口连接。

楼主:
为了继续死磕过冲,采用阶跃模式,信号飞过示波器后末端分别接开路,短路,端接三个负载,得到三条反射曲线。开路,短路曲线的二倍往返时间处也存在纹波。这可以基本上确定是信号飞过示波器时,在stub处的不完美匹配带来的额外反射。所以看来示波器的性能限制了这个脉冲发生器的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为了校准示波器,做过类似的方波发生器,经过不同的二分频,获得不同时间的脉冲,再用高速器件整形,输 ...

我目测,从脉冲发生器到示波器之间如果接50厘米同轴线,基本上看不到可观的边沿变缓。我这示波器是200M的,边沿1.6-1.7ns。如果将来换高带宽示波器的话,可能就得讲究点,把信号发生器直接拧到示波器端口上。

另外,我在想,如果把BNC三通,往示波器那个分叉,串个电阻,可能就能消除过冲。

网友C:
电路板腐蚀得很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腐蚀得很精细。

谢谢,是用雕刻机雕的:)
btw,我觉得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的。我没办法从Gerber直接生成G代码,只好用土办法,从Gerber拷屏成图片,用图片生成G代码,这导致经过了多次转换有的地方有失真。
另外进刀速度过快,边缘有点毛糙,进刀快导致断了个刀尖。
希望下次做得可以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用雕刻机雕的:)
btw,我觉得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的。我没办法从Gerber直接生成G代码,只好用 ...

难怪!雕刻得真漂亮!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把得到的脉冲给示波器,示波器端口的三通,另一边接同轴线,同轴线末端接不同元件,看反射:
示波器三 ...

支持换示波器,推荐国产鼎阳、普源,或者是德、泰克部分型号二手,反正别碰国产的小牌子 ......

网友D:
试了一下俺的Tek TDS3014B,这是俺唯一一台有50欧姆输入的示波器,可以看到用内置终端电阻的话基本没啥过冲,而用外置的无论是三通还是贯通型的终端电阻都有过冲,所以楼主的示波器也许没那么不堪。

图中由上至下依次是内建终端电阻、三通终端电阻、贯通终端电阻:

网友:
国产示波器看了下几个品牌,200M的采样率配置和100M的一样,立刻就不想买了,我也想把我的泰克2022B换了,屏太小了

楼主板子刻的有点深,容易掉铜,我以前用公司的刻板机都是调到刚削掉铜皮就行了,这样还不容易断刀,可以刻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俺的Tek TDS3014B,这是俺唯一一台有50欧姆输入的示波器,可以看到用内置终端电阻的话基本没啥过冲 ...

哈哈哈,是的,我无论仿真还是实测都有这个过冲。这是从50ohm端接点,或三通点,到示波器内部芯片输入脚的那几厘米stub带来的。
然而,我有了个想法,自己DIY一个三通,试图把这个过冲消掉。等明天我的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