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松香架

楼主(2023-04-05):
      做了个烙铁支架,相关帖子:
T12烙铁热电偶分度是怎样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2132&extra=
变压器配保险丝怎么配?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6782&extra=
自制T12焊台温度大范围波动咋回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59785&extra=
      电焊机快速插座的铜芯,把孔扩大一点,烙铁手柄插进去刚刚好
      手头有段方管,锯成合适形状。配个小风扇,手头有个4cm的,略显大一点就买了个3cm的,结果风小,就还是用4cm的。风扇好像是24V的,准备从焊台里面引出个12V,整流后约15V,对其供电。那个多出来的小开关正好可以用上。母头的线还没买回来,所以焊台那边还没有引出来线。风扇不好固定,就粘上得了。
       这种松香尺寸正好卡上,松香往里的位置存放废锡,不知道会不会粘在方管上,不行就再做个铝盒子。
       可以放到焊台上面。

网友A:
货真价高,材料费都够买好几个同类工具了,还倒贴人工费的节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镀锌管怎么会沾锡

只要温度够,镀锌管最容易沾锡了,比铁还容易沾锡。

网友C:
镀锌管怎么会沾锡

网友:
细致的手工活

网友:
方管做的会不会散热特快

网友:
风冷!下一个版本是水冷!

网友:
手柄 短露头

网友:
烙铁支架安风扇有什么用途?

楼主:
烙铁插入后烙铁头是居中悬空的,不与铁管接触。烙铁头前面没有伸出过长。风扇是吸烟用的,用着看,如果拖根线不方便就改成锂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温度够,镀锌管最容易沾锡了,比铁还容易沾锡。

粘了层铝箔,不沾锡了。插烙铁的方管和快速插头(看颜色是黄铜)没做处理,用着看,不行再说。

网友:
稳如泰山

楼主:
接好线,实际吸烟效果,烙铁位置再升高就不行了,这效果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真价高,材料费都够买好几个同类工具了,还倒贴人工费的节奏

有同类产品吗? 厂里用的是这种的,没有风扇,但是厂里有专门的吸烟管。我觉得我这个倒也不赖,实用,适合爱好者、修理工。不知道量产的话下来多少钱 ?仅是胡思乱想,没有生产能力,铝合金做一个相当不错 ,厂里是胶木、铁皮的。可以再改改,供电可以采用充电宝的套路,比拖线强,成本要增加 ,风扇改成5V的,加个放海绵的。厂里是频繁地在烙铁架上面磕锡,我在家没这习惯,到了厂里也是这样磕锡,需要这个磕锡功能吗?

网友D:
铁的会生锈,这个买个现成的,里边弄块比较重的铁块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看14楼图片,产品架子是卡电  烙铁的这里,这里形状配合了就能卡住,前面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的会生锈,这个买个现成的,里边弄块比较重的铁块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干的

镀锌管不要紧吧?室外雨林都没事,焊口上生锈,管身不锈,不行喷点漆。原本想放到焊台上面,成品架子尺寸偏大,放不到焊台上面,于是就自做了。实际下来放焊台上需要把焊台放在较近位置,不太方便,单独使用架子好。风扇实用,习惯了把烟吸走真的不想烟飘过来,虽然不能排到室外,但是比直接吸入强太多了,尺寸小点少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货真价高,材料费都够买好几个同类工具了,还倒贴人工费的节奏

方管尺寸外侧56.5x37mm,厚1.3mm,这是啥尺寸?多少钱一根(以6米算)?斜的是20x20厚1,多少钱一根?这些材料都没花钱,线、插头插座、3cm风扇、螺丝、零件覆铜板花钱了,但是这些很便宜,全是人工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管尺寸外侧56.5x37mm,厚1.3mm,这是啥尺寸?多少钱一根(以6米算)?斜的是20x20厚1,多少钱一根?这 ...

烂铁回收估计现在要8毛一市斤,破铜要30一市斤

楼主:
准备改成锂电的,3元买了个风扇,手头有个垃圾堆捡的充电宝 ,用其板子,充电、转5V、电量指示都有了。原电池充电到三点几伏然后放几天电压严重下降,看来电池不行了。把头灯中换下来的14500电池接上,这个电池是好的,我嫌时间短换成了18650的。测充电电流约0.7A,有点大吧?充电宝芯片没字,不知道啥型号,不知道能不能改小?不行改18650电池,18650电池充电电流合适吗?

网友E:
我不需要架子,买了个铸铁的底座,直接放上面,铸铁比较重,不容易碰下去就移动

架子反而碍事,每次都要看准放进去,哪有直接放底座来的方便?

楼主:
淘宝上找了找,芯片疑似TP4302,由于板子已经粘上去了所以没详细比对。充电电流可以设置,把1K电阻改成2K充电电流成了0.5A。实测风扇转的时候电池电流约0.4A,不知道能连续转多长时间。另该芯片有手电筒功能,只是板子没使用,不知道误开了手电筒会不会造成耗电?用着看,不行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需要架子,买了个铸铁的底座,直接放上面,铸铁比较重,不容易碰下去就移动

架子反而碍事,每次都要 ...

这样暴露容易碰到别的东西,易烫坏东西。这个洞好插,比想象的容易,即便不全插进去插到最深处,偏着插一半也可以。

楼主(2023-05-10):
那个电池不行,开一会儿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就电力下降,再开一会儿就没电了。当初头灯就是这表现,充足电挺亮,时间不长就亮度下降,再时间不长就没电了。看来扔了吧,这电池不行了。重换了个18650的,给别人焊电动工具的电池的时候剩余了一节,人家给我了。看百度充电电流是0.5C,就又改成1A的电流。

网友:
这烙铁架,太扎壮了。用到实现共c主义没问题。

网友:
做工精致,经久耐用。打磨一下,喷上油漆,更精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