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好,请教个天,地线的问题?

楼主(2023-04-05):
矿石收音机主要是天线和地线,我想请教一下老师们,我住在四楼,在阳台上往下面拖跟十米的线当天线,可行吗?如果电线不剥皮,直接扔在窗外一跟电线可以吗?还是必须得剥皮,把金属线扔在窗外才行?矿机必须得装地线吗?谢谢老师

网友A:
扔出窗外可以的,不用剥皮。短波儿矿机不用地线。也可以用中波大环,短波儿大环 不用天地线。

网友B:
往下垂线效果比水平线效果差,但是也能收到一些信号,还要看你处的信号强度。如果你离电台近,电台又强,大楼又少挡信号,装矿机可以。用普通收音机试试就知道了。

不用剥皮,直接用。做好绝缘。

收中波必须装地线。否则效果大打折扣。

我垂线用过,但是借用了附近避雷线,网线,效果可以。

网友C:
我试过不好。

1、太靠近墙体不好。
2、是否剥皮貌似关系不很大。

3、朝下不好,最好朝上。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先回复完全可行。剥皮意义不是太大,水平优于垂直,向上优于向下,地线优于天线。

网友:
60年代我是吧一段塑料线缠绕在房梁上的电灯线上当天线用的,效果还可以,就是交流声音大。

网友D:
不知道地线接等电位连接盒里的地线或照明电源地线效果如何?有老师试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地线接等电位连接盒里的地线或照明电源地线效果如何?有老师试过吗?

等电位线做地线是效果最好的,甚至可以避免本套住宅内产生的大部分共模干扰。我就是用的等电位地线;等电位点一定要和入户线的地线相连接,并且接触良好,可以确保您的住宅范围与您的电位差等于零。

网友:
我在市区居住时,用带皮多股电线,从24楼顶贴墙顺下来到9楼,效果不好,远不如我在郊区2楼窗户外树顶上随便搭的(甩出去搭树顶)10米天线(郊区住地是比市区更原理电台的方向)
若非要阳台下去,建议用横向杆子顶开,离墙1米以上,最好1.5米以上。

补充内容 (2023-4-8 21:37):
(郊区住地是比市区更远离电台的方向)

网友:
用细漆包线底下扎块小重物,在抛到楼下树下,物业发现不了,既隐蔽效果又好。

不接地线也可以,但天线必须高阻方式接入矿机,频率低端接收要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电位线做地线是效果最好的,甚至可以避免本套住宅内产生的大部分共模干扰。我就是用的等电位地线;等电 ...

谢谢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出窗外可以的,不用剥皮。短波儿矿机不用地线。也可以用中波大环,短波儿大环 不用天地线。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下垂线效果比水平线效果差,但是也能收到一些信号,还要看你处的信号强度。如果你离电台近,电台又强,大 ...

谢谢老师,我家离电台有九公里,是个地区级中波台。我主要是想如何把声音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不好。

1、太靠近墙体不好。

谢谢老师,我家离电台有九公里,是个地区级中波台。我主要是想如何把声音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