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放大求助

楼主(2023-04-05):
电唱机与功放如何连接?唱头为压电陶瓷,功放输入端电位器为100K,栅极电阻300K,想在唱机与功放间加一射随器做阻抗变换,手头有NE5532,高手们有什么图纸资料望给一份,谢谢!

网友:
接功放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压电唱头输出阻抗很高,有文章说达到兆欧级,而电子管前置级输入阻抗才100K左右(电位器中心抽头接栅极),能匹配吗?想加个射随器提高输入阻抗降低输出阻抗,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
老功放一般都有唱机的专用输入,建议参考一下这样功放的电路,自己DIY一个

网友:
用场效应晶体管吧。

网友:
結型场效应晶体管做随放大器。

楼主:
找了个图不知怎么样(红框部分)

网友:
7楼红框内的同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是47k,增益是4.7倍。是否合适楼主应该可以自己判断了吧。跟随器可以用运放做,也可以用三极管或场管做。为什么没有人出主意呢?楼主自己要思考哦!

楼主:
输入阻抗是不是太小了,能加大到500K以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