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能实打实输出额定功率吗?

楼主(2023-04-06):
某宝不少廉价D类功放板出售,正好手头有闲置开关电源可供配套使用,但不知功放板的功率是否虚标,因为我要推动12寸专业喇叭箱户外使用,响度很重要。从芯片资料上看功率应该没问题,但D类功放牵涉到电感之类外围电路,怕影响功率打折扣。
所以发帖咨询一下,知道的朋友麻烦说说,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胜在输出稳定,作为D类功放的供电,在大动态时,功放管全开,等同于开关电源负载端短路……
所以必须留足裕量。

网友:
根据供电电压估算输出功率,这样保准

网友:
和实标功率打对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管子理论上开关状态是没有损耗的, 外围的消耗也很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实践在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正也不贵,买下来直接实验看效果

网友:
确实高效,不会失望的

网友:
百分百可以达到厂家参数手册的标称值,条件是稳压电源供电和厂家指定的负载阻抗。
厂家大都按4欧或2欧给出的标称值,所以实际使用8欧负载时智能输出一般甚至四分之一,如果用工频变压器供电时会更低。
所以建议按供电电压而非按标称功率选择D类功放。

网友A:
D类主打高效率,电源符合要求供足,大动态建议自行增加供电电容,持续输出80-90%功率小菜一碟,散热都不用额外加的

网友:
补充一下:影院会场大型演出现场早都是D类攻放了

网友:
除了功放外,电源功率也要够,当然负载也是条件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类主打高效率,电源符合要求供足,大动态建议自行增加供电电容,持续输出80-90%功率小菜一碟,散热都不用 ...

电源不是问题,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很强且兼顾小巧。

网友:
电源功率大不代表给功放也能输出足够功率,除了功率足,电源的电压也要跟功放配合,加上合适的负载才能输出足够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胜在输出稳定,作为D类功放的供电,在大动态时,功放管全开,等同于开关电源负载端短路……
所以 ...

二手开关电源很便宜,买大一号的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