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流表是不是没法改vu表?

楼主(2023-04-06):
里面什么电阻都没有

网友A:
动圈线径太粗,表头内阻太小,这表不能改!UV表用50微安的直流表头可以的

网友B:
这个表目测线径很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目测线径很粗

接到这个电路上,表针完全不动。。能不能在表头并个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到这个电路上,表针完全不动。。能不能在表头并个大的电阻?

如果我没有看错,你这个是安培表。肯定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看错,你这个是安培表。肯定不会动。

了解了,就像楼上老师索所说,只能用微安表才行。。

网友C:
这个表头是3A电流表里面有分流器,把分流器去掉看看满偏电流是多少,看这线圈可能有100毫安才满偏不能用在4楼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圈线径太粗,表头内阻太小,这表不能改!UV表用50微安的直流表头可以的

马上多多下单买了个一个50ua的电流表
请教下老师,这个表直接接上下面电路可以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头是3A电流表里面有分流器,把分流器去掉看看满偏电流是多少,看这线圈可能有100毫安才满偏不能用在4 ...

谢谢,不知道分流器在哪里,就是直接线焊到旋转的架子上的,正负极之间有个康铜丝被我去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分流器在哪里,就是直接线焊到旋转的架子上的,正负极之间有个康铜丝被我去掉了。

正负极之间康铜丝就是分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分流器在哪里,就是直接线焊到旋转的架子上的,正负极之间有个康铜丝被我去掉了。

康铜丝就是分流器,直接接在回路里面,不超过满量程就行。去掉康铜丝至少也是安培级别的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铜丝就是分流器,直接接在回路里面,不超过满量程就行。去掉康铜丝至少也是安培级别的表头。

难怪还是动不了。。我买个50ua的表头再试试看。。。哎,这个3a的表头我还买了俩,现在都不知道用来干啥,得藏起来别让老婆看到才行。

网友:
这种表头多半是10__20毫安的满度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马上多多下单买了个一个50ua的电流表
请教下老师,这个表直接接上下面电路可以用么?

可以的,可根据你的放大器输出功率以及接入点(好像要接喇叭端)调换那个1麦的电容器。我有了收录机VU小表头是1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可根据你的放大器输出功率以及接入点(好像要接喇叭端)调换那个1麦的电容器。我有了收录机VU ...

谢谢老师,是换c1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是换c1吧?

是C1。因为C1是限流电容,它的容量直接影响给电平表的电流。I=C/15(I单位安,C电位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C1。因为C1是限流电容,它的容量直接影响给电平表的电流。I=C/15(I单位安,C电位微法)。

谢谢版主老师。电容不大好换,直接调最右边的可调电阻也可以调整电流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老师。电容不大好换,直接调最右边的可调电阻也可以调整电流吧?

可以。但是需要根据放大器的输出情况,有时会超出调整范围,就需要调换电容,这个电容不是可调的,是固定电容。

网友E:
这种电平表一般都是300uA灵敏度的,以前录音机上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平表一般都是300uA灵敏度的,以前录音机上都是这样的。

我买了个50ua的电流表,会不会量程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但是需要根据放大器的输出情况,有时会超出调整范围,就需要调换电容,这个电容不是可调的,是固定 ...

谢谢老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50ua的电流表,会不会量程太小了。

没事,这种可以并联电阻变成低灵敏,但低灵敏没办法变高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事,这种可以并联电阻变成低灵敏,但低灵敏没办法变高灵敏。

谢谢老师!

网友:
85C1的基本表头,记得是1mA的,或者至少是这个数。

网友:
做个功率放大就可以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可根据你的放大器输出功率以及接入点(好像要接喇叭端)调换那个1麦的电容器。我有了收录机VU ...

老师您好,我用50ua的表接的喇叭输出,驱动用的这个电路。

结果指针好缓慢。

网友:
动圈的线不可能承受3A电流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分流器在哪里,就是直接线焊到旋转的架子上的,正负极之间有个康铜丝被我去掉了。

你说的“正负极”是表里还是表外?表外应该是阻尼短路线,表里就是分流电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我用50ua的表接的喇叭输出,驱动用的这个电路。

表头有阻尼,VU表精度很低,磁隙很大,没有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正负极”是表里还是表外?表外应该是阻尼短路线,表里就是分流电阻了

就在表后面,两个接线柱之间,把表壳拆了就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头有阻尼,VU表精度很低,磁隙很大,没有阻尼。

谢谢老师,看来要效果好还得用vu表了,电流表改出的效果还是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看来要效果好还得用vu表了,电流表改出的效果还是不行,,

不是!VU表也是直流表头。而且不是很好的直流表头。
你前面发的电路效果不会很好。音频电压小了表针只有微动、音频电压稍大了又会打表......
简单的解决办法:给表头正向并联一只1N4148二极管,把输出音频电压嵌位在0.65V左右,这样音频电压信号小于0.6V电流走音频表、当电压高于0.6V时二极管导通泄放电流.....配合那只22K可调电阻一起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VU表也是直流表头。而且不是很好的直流表头。
你前面发的电路效果不会很好。音频电压小了表针只有 ...

谢谢顽童50老师。我明天再试试。请问并联二极管后指针回复速度慢有办法改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顽童50老师。我明天再试试。请问并联二极管后指针回复速度慢有办法改善么?

这是最简易的音频表驱动方案了,不可能达到完美。如果你用的是50uA的电流表头、内阻1700Ω。可以在表头上并联一只1.5K电阻,将表头灵敏度降低到120uA左右试试,效果不明显改并500欧姆,这是表头灵敏度会降低到500uA左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在表后面,两个接线柱之间,把表壳拆了就看见了。。

“就在表后面,两个接线柱之间,把表壳拆了就看见了”还是没说明白?只有打开表才能看见?那就是在表壳里面?“表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在表后面,两个接线柱之间,把表壳拆了就看见了”还是没说明白?只有打开表才能看见?那就是在表壳里 ...

不好意思,表述得有点模糊,刚拆了拍了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表述得有点模糊,刚拆了拍了照。

这会看明白了,表壳里面那就是分流电阻,看直径3A电流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2024-03-26):
哥们,改好了没?用ua表改电平表

网友:
这表直接不能用,但加一个放大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