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VC台式机卡座盒仓盖弹簧安装

楼主(2023-04-06):
一台SP-UXP450JVC台式机卡座盒仓内的弹簧松脱后,开仓不方便,想装进去找不到原安装位置,求助大家帮忙看看应该安装在那个位置谢谢!

网友:
看看这里是不是断了?

网友:
应该是2楼说的这个位置,支撑点塑料断了,可以用锁一个大小差不多的铁柱或螺丝进行修复。

网友A:
给个方案供你参考

看看是否应该是这样

看看是否应该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弹簧支架断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二楼三楼的朋友讲的那个盒仓盖轴没有断。四楼的朋友介绍的方法试过可以用,但是要改动要在盒仓盒上加工固定弹簧卡扣否则弹簧没法固定要弹出。这样看还是没有找出原来安装弹簧的位置。在盒仓盖内也没看出装过弹簧处的痕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二楼三楼的朋友讲的那个盒仓盖轴没有断。四楼的朋友介绍的方法试过可以用,但是要改动 ...

先用小钻头钻孔,再用自攻螺钉或者木螺钉固定
未钻孔不可强行拧入自攻螺钉,以防老化的塑胶炸裂

看看这样是否可行

看看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2023-05-10):
引用 网友A:
先用小钻头钻孔,再用自攻螺钉或者木螺钉固定
未钻孔不可强行拧入自攻螺钉,以防老化的塑胶炸裂

谢谢修复了!

网友:
给个图欣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个方案供你参考

楼主厉害,果断加分!那个弹簧是怎样PS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果断加分!那个弹簧是怎样PS上去的?

PS里面有个工具叫“自由变形”+“透视”

楼主:
就是那个群友的方法和图,因为机器修好了忘了拍照机器也给别人了,这个点实际就是断点,只是不太看不出,用钻头钻一个小孔然后用二毫米钢丝挤压进去。挂上弹璜就修好了,谢谢那位朋友提供方向。年纪大了眼睛不太好观察能力下降后影响分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