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集成电路直放机给有用的同学

楼主(2023-04-06):
发几张ULN2204直放机的电路给喜欢的同学。

网友(2023-05-30):
翻出一部美多收音机,使用ULN3839A1,拆检波、中放和中振线圈,按一楼二图配接,1和2脚接10K电阻(图上15K),15脚到电源接一只22K可变电阻(图上3.6K),6V电,调22K可变电阻约9K(要细调),收到本地1080khz强台,开大音量电位器,声音比较轻,弱台听不清。
个人认为,二图无法做到大信号检波是音量小的原因,前级必须加一级高频放大。

网友A(2023-04-06):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应用

苏联人干的

网友B:
对比2204各脚,还真是,估计最后一图好些,毕竟用了一个检波线圈。跟kk9的D2003直放机有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2204各脚,还真是,估计最后一图好些,毕竟用了一个检波线圈。跟kk9的D2003直放机有一拼。

2003,7642须要加功放而这个不用整体性能应该不错!

网友C:
能不能提供最后一图的T1线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提供最后一图的T1线圈参数?

这是个两波段收音机:中波、长波。你用正常中波收音机磁棒线圈数具就行

网友:
图1、图3双调谐的选择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苏联也山寨了ULN2204?

现在想想不花钱谁能让你"山塞″

网友E:
中国直放机集成电路最牛的7642,但是需要再配低放,完整的功能集成电路芯片是sd881或者sd902,零件用的最少,1.5v电池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国直放机集成电路最牛的7642,但是需要再配低放,完整的功能集成电路芯片是sd881或者sd902,零件用的最少 ...

sd881或者sd902,是啥没听说过,

网友F:
第一次见2204做直放机,不错
见过386 功放块做直放,应该不如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见2204做直放机,不错
见过386 功放块做直放,应该不如2204

386跟它比不了没有高放。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
是不是所有超外差AM接收集成电路都可以改成直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