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驱动发错了,退款

楼主(2023-04-06):
北房间十多年前装修时装的软灯带,亮度不够,想换了。

开始想换现在的软灯带,亮度高,用红包买没几元钱,买来发现这种灯带耗电有点大,因为它是每组灯珠电阻降压,电源利用率不高。

反正闲着,用红包买了2根2010铝灯槽,每根1米花1元多点,灯珠现成有,以前买的3W 5730灯板还有十多块没用了,把灯珠剪下来,用氯丁胶粘到灯槽里,当然正规的方法是铝基板打样然后灯珠焊到铝基板上,但业余情况下这成本太高。

一根灯槽粘22颗灯珠,全部串联,两根是44颗灯珠串联,电流130mA,电压132V,装好试过灯条正常。

用5元淘特红包加几毛钱买了个驱动,输出72-135V,电流260mA。

驱动今天到了,驱动板上一颗1R5和一颗1R6并联,去掉任意一颗,输出降为130mA。

通电不亮,查找原因,怀疑是驱动发错了,发了输出电压低的,于是短路灯珠试验,短路了14颗灯珠后,灯条发闪,看来判断正确,继续短路到16颗灯珠,灯条亮了。

联系客服,把原因讲明,客服不承认发错,要我退款,我说你再发一个给我吧,客服还是坚持退款,只好提交了退款申请。

网友A:
避免内行找茬,退款就不能瞎评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避免内行找茬,退款就不能瞎评论了

一开始担心驱动是坏的,那就扯不清了,后来理清思路,先当它是发错输出电压不够来试,逐个短路灯珠来降低电压。

网友B:
谢谢分享

47 木盒更好

当年我用47时,一直放买来的泡沫盒里用。
其它表也是做个合适的纸盒用。
那个年代用啥都爱惜

楼主备了6代米,再封就可放心玩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避免内行找茬,退款就不能瞎评论了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47 木盒更好

老太婆美团还是多多上买的,有一袋50斤的刚吃完,这6袋是10斤的,我说别买了,再买到黄梅天吃不完就发绿了。

网友:
屯米还好点,屯手袋,屯衣服,鞋子更心痛

楼主:
驱动是非隔离的,变压器也就是个扼流圈或者说是个电感,输出电流调IC旁的电阻,输出电压估计与电感量有关,猜的电感量大输出电压低,电感量小输出电压高,也想拆掉点线圈试试能不能提高输出电压,但以前拆过,磁芯拆不开,用力的话磁芯就碎了。

楼主:
在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fromuid=57616里,这个平板灯的驱动输出是100-120V,输出电流115mA,确实120V可以驱动132V,输出电流也确实是115mA,余量挺大的,但变压器看上去太小了,没敢用。

网友:
灯珠电压是多少的????计算有没有问题

网友:
客服就是话术员,很少有技术人员在客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太婆美团还是多多上买的,有一袋50斤的刚吃完,这6袋是10斤的,我说别买了,再买到黄梅天吃不完就发绿 ...

测测单颗灯珠的电压多少?
(5V以上很多的)

那发来的恒流器输出开路是130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测单颗灯珠的电压多少?
(5V以上很多的)

恒流驱动没有输出电流的话,电压也是测不出的,前面点不亮时,测输出电压只有6V左右。

5730灯珠电压都是3V,刚试了下,不拆下变压器,直接拆线包,拆掉10圈再试,结果是圈数越多输出电压越高,之前短路16颗可以点亮,现在得短路18颗才可以点亮,按10圈2颗计,还得加80圈以上,窗口根本加不进(这个变压器线比较粗)。

网友:
商家最怕懂点的又不全懂的买家

楼主:
淘特上这家店最便宜了,这家店之前也买过一次,是电压再高一个档次的,用10元红包加几毛钱买的,我用的是48颗5730串联,电压144V,买来也是降电流使用。别的店看不好,转去淘宝上买了,用2元多红包加了4元多钱,输出电压是90-16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5266&fromuid=57616里,这个平板 ...

这种降压的非隔离开关电源,电流很小,所以变压器也很小,长期工作没问题的,最容易坏的就是那个电解电容。

楼主:
真碰上妖怪事了,上面这个驱动是长沙发货的,这次选了个中山发货的,输出90-165V,刚到,上面是1R6和2R0并联,去掉2R0,通电发现灯珠很暗,电流只有4mA,老规矩短路灯珠试验,短路到6颗灯珠后亮了,电流110mA,此时输出电压是120V,离165V差老远呢!

楼主:
与客服沟通,鸡同鸭讲,那退货吧!之前的店家很爽快,自己提出不退货只退款,这家我说退货,他发来了地址,我说运费险不够,我可不贴钱,又没声了。

楼主:
叽叽歪歪就是要我寄回去,贴钱的事我不干,我说东西我也不要了,我录个视频把它砸了,然后申请退款怎样?,他答应了,把视频给了他,说直接打我支付宝,等待中。

楼主:
不打算再买了,费神费力买来的电压都不符合,想既然电感量不够,那再串入一个合适的电感试试,把前面买的那个拆了10圈的驱动,串入一个开关电源输入端的共模滤波线圈(只串一组),通电试输出达到了125V,灯条点亮了,把那拆的10圈再绕回去,电压就够了。

楼主:
如图,串了个滤波电感,输出电压电流都达到了,电压135V,驱动板电阻改为1Ω(原为0.75Ω),输出电流130mA。

楼主:
长度2m,功率19W。

楼主:
今天凌晨00:54才打款,我也就确认收货了。这线包漆包线应该是铝镀铜的吧,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铝漆包线,这漆包线线很脆易断,但能焊接。

楼主:
说一下我自己也有点搞糊涂的过程:

上面这个滤波线圈体积有点大,盖子盖上去顶住了,想换个小点的,如图下面那个,换上后用功率计测量26W(大的那个是19W),输出电压138V,这时有点迷糊,电压升高正常,这不是恒流源吗?功率不应该升高,也就是电流不应该增大啊!

那换电阻调整电流,原电阻1Ω,换个1.5Ω后灯条闪,说明输出电压不够,1-1.5Ω之间没现成电阻,只能用康铜丝,剪约1.3Ω,灯条亮,功率计测18W,似乎小了点,电阻还得略减小,再剪去约4毫米,灯条又闪了,真的搞迷糊了!

罢了罢了,老老实实用原来那个,把它卧放,电阻再换回1Ω贴片,亮了。

楼主:
把原来的灯带换下,2米多长的灯带,功耗吓你一跳! 99W多点,也就是100W! 看里面并没有降压电阻,不知这功率消耗在哪了,现在的灯条感觉比原来亮多了。

楼主:
谜底解开,里面原来是许多小灯泡串联,怪不得功耗这么大。

楼主:
数了下30个灯泡串联,每个灯泡电压7V多点,这种小灯泡喜欢的人肯定喜欢,也没什么用,只能扔了。

楼主:
装修好14年了,放灯带的槽里也就刚住进来时搞卫生爬上去清灰看过一次,当时装修,槽里积了大量灰,把灰一铲一铲地铲出来,一直以为是LED灯带,今天拆下来才知道原来是灯泡灯带。

楼主:
天暗下来,这亮度应该是原来的2-3倍,而功耗是原来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