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378p

楼主(2023-04-06):
请教大家:调频收音机用的变频集成块ta7873p工作电流多少?各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TA7378P

脚号 引脚代码    引脚功能       参数:v     备注

1    RF IN     高频输入            0.80

2    BYPASS    旁路                1.42           1.该集成块为单列9脚封装

3    RF OUT    高频功率放大输出              2.电源:9脚为.+5.00V

4    MIX IN    混频信号输入     0               3.主要用途:调频调谐电路

5    GND       地                     0

6    MIX OUT   混频功率放大输出 3.68

7    AFC       自动频率控制

8    OSC       本振信号          3.58

网友:
正常5mA,最大8mA 。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