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线圈

楼主(2023-04-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以,但是很危险。

网友:
可以,相当于自耦变压器了,使用时注意安全,

网友:
自耦变压器?

网友:
你变压器初级总共200匝,你没算算铁心截面积需要多大?需要几个KW的变压器?

网友:
可以用,调压变压器是这个原理和结构,不是安全隔离变压器了。
还要注意功率,(初级线径一般比较细)

网友:
粗略计算:

每伏匝数N0=200/220=0.9

铁芯截面积S=45/N0=45/0.9=50 cm2
(选用优质冷轧硅钢片,磁感应强度B=10000Gs)

变压器功率P=(S/1.0)^2=50^2=2500VA
(优质硅钢片取系数k=1.0,劣质硅钢片系数取值较大)

好家伙,庞然大物耶

网友:
好家伙了。200圈,散热器有多大

网友:
不需要散热器吧。我有2000VA和5000VA稳压器,空载损耗不到10VA和二十几VA,一个稳压照明系统一个稳压音响系统。

网友:
是的,任何一个没有二次线圈的变压器都是自耦变压器,只有固定抽头式和可调式之分。

网友A:
你都没把这个次级线圈原来的输出电压告知大家,怎么敢给你下结论!

如果次级线圈原来的输出电压就是110*2的,那么你的设想可以实施。如果次级原来的输出电压为譬如24V*2,那么你那样接的话,变压器会立即烧毁。因为你将工作于24*2=48V的次级接入了220V,严重超压,不烧毁才是怪事。

补充内容 (2023-4-9 11:57):
以上的内容为本人犯迷糊写出了,大家原谅一下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把这个次级线圈原来的输出电压告知大家,怎么敢给你下结论!

如果次级线圈原来的输出电压就是110* ...

兄弟,你犯迷糊了吧?没看清题目,就答题。你会吧楼主吓着的!

网友:
完全可以,不过功率达不到满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犯迷糊了吧?没看清题目,就答题。你会吧楼主吓着的!

看来确实是犯迷糊了,乡大家表示歉意!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次级娆4圈得到4V电压,初级圈数也就两百多点。就是漏感比较大,空载都上安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