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现类似UPS功能的电路

楼主(2023-04-06):
我有一个用电设备需要稳定的12V供电,最简单的办法是用12V,60W开关电源插上220伏交流电源给它供电。但现在用户提出假如没有交流220伏电源时用电瓶供电。网上逆变器是很多,把12伏电瓶的电转换到220V。我认为100元左右逆变器出来的交流电波形不是正弦波,不如买一个不稳定的12电压的电转换成稳定的12电压的电,即DC-DC。DC-DC模块几瓦的常见,60W难找了。自己又不会设计开关电源。请教朋友有什么办法?

网友:
怎么会难找?
100W电源模块DC转DC,输入电压12V(8~18V)刚好一块电瓶,输出可稳定在12V或其他。
电瓶搞一个12V电瓶的浮充电路做到充满自停即可。容量可根据用户需求确定。

网友A:
你需要三玩意

1、一个电池充电模块,给你的 12V 蓄电池充电,根据蓄电池选择充电模块类型,比如是铅酸电池就找铅酸的:

这个模块的充电电流要足够你的用电设备用,才能有足够余量给电池充电

2、一个升降压模块,可以让 12V 蓄电池在有效电压(通常是 10.8~13.8V)范围内输出都保证稳定 12V,按你的需求是 60 瓦,那就买 120 瓦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充电模块需要配套的开关电源,比如上面那个就是 15V 到 24V,而且功率足够,这样,市电有电时,通过开关电源给充电模块供电,充电模块又给升降压模块供电;市电停电时,电池给升降压模块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只有4A,不在乎切换电路的那点功耗了。什么模块也不要,三只二极管搞定。

楼主右上角用 DC-DC 从蓄电池的12V获得稳定的12V,说明楼主清楚
1、蓄电池电压不稳定,随充放电变化
2、楼主的设备需要极其稳定的12(他自己也那么说)

所以如果这符合事实你的方案显然不行么

关键是楼主是否真的清楚这些问题(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右上角用 DC-DC 从蓄电池的12V获得稳定的12V,说明楼主清楚
1、蓄电池电压不稳定,随充放电变化
2 ...

不能断电的大多是网络设备、智能家居之类的东西,大概率是没那么严格的需求。

有严格需求也好办,负载入口前加个DC-DC升降压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流只有4A,不在乎切换电路的那点功耗了。什么模块也不要,三只二极管搞定。

如上图,把电源的12V输出微调到14V左右(这种电源大多都有微调电位器,调整很简单),用三只5A的二极管搞定。
1、市电供电时,D1、D2正向导通,D1为负载供电,D2为电池充电。D3两端电位差为零,截止,电池只充电不放电。
2、市电掉电时,D1、D2反偏截止,电流为零。D3正向导通,可不间断的持续为负载供电。
12V蓄电池充电电压最高13.5V左右,充满后处于浮充状态,可长期运行不用管它。

网友:
12v电瓶跟12v电源直接并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用一双电源转换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
把电源输出调整成13.5V,然后电池直接并联到电源上

网友:
我买过一个24V输出的ups,市电正常时,使用开关电源输出的24V,并且对蓄电池浮充,市电断电,切换到蓄电池输出。

它并不是简单并连,表现就是,第一次使用时,接上蓄电池是没有24输出的,需要插一次市电,或者按一下电源上的按钮才行

网友:
我在用的是大型柴油发电机组的浮充充电器,直接与蓄电池接在一起就行,带动光猫、路由器、十几个海康摄像机、一台海康录像机,稳定运行7年了。
建议用电动四轮车的那种天能或者超威电池,二手不太贵。

网友:
这个不难啊,自动切换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用这个模块可以了

网友:
再来一次图纸

网友:
不要那么复杂,你既然有12V电瓶,就不用dc-dc转换了。直接一个接触器解决问题。平时市电有电,接触器吸合为设备供电,市电停电接触器跳开,利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的常开变常闭,接通12V电源继续为设备供电。我为发电机在停电时自动投合就是这个原理,只不过比这个复杂一点,要加延时,闭锁等电路。

楼主:
都是高手,真的太好了。我仔细看看了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断电的大多是网络设备、智能家居之类的东西,大概率是没那么严格的需求。

有严格需求也好办,负 ...

还得看蓄电池,万一不是铅酸是锂电呢

所以我那个方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

btw. 二极管压降功耗还是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蓄电池,万一不是铅酸是锂电呢

所以我那个方案是一揽子解决方案...

MOS管当开关当然更好,但这么弄好像把事情越搞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三玩意

1、一个电池充电模块,给你的 12V 蓄电池充电,根据蓄电池选择充电模块类型,比如是铅酸电 ...

非常感谢,您给的方案很好!我在认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