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电子管功率管是三极管还是多极管?

楼主(2023-04-06):
多极管与三极管,制作工艺哪个更复杂?成本哪个更高?
为什么中小功率管以多极管居多?既然这么多人热衷把多极管当三极管用,为何厂家不开发一些小功率三极管造福一下大家?

网友:
基础是三极管。。。。。。。

网友:
三极管的输出利用率低,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多级管。

网友:
    出现的是三极管,为了减小极间电容出现了帘栅四极管,为了改善屏极的电子二次溅射的影响出现了五极管,为了提高效率出现了束射管,用于变频等出现了多极管与复合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多种用途开始注重机器收音机等的效率直到中国的70年代,收音机基本是6V6,6P1扩音机大多是807较大功率的用三极管发射管805。90年代中期电子管放大器(香港叫胆机)回归,三极管才得以受到国人的青睐。下面的是源自日本60年代的刊物对2A3的

网友A:
00/01算是最早的管子了吧 均为三极管(钨丝直热)

网友:
2A3就是 小功率三极管。有它存在,开发别的还能赚钱吗

网友B:
最早的功率管叫10号管,输出只有一瓦不狗,出现于1930年,但在31年已被71A代替了,输出增至一瓦多,同时还有个万能管30号,但输出也不狗200毫瓦。后来为加大功率,並连两个71A並连一同封好头是2A3,输出2.5瓦,加大板叫300B,输出5瓦,当时是大功率机,使有声电影变可能。这通通都是三极管。这都是1935年前的事。

但五极或速射量出现在1935年左右,两条路线,一是41, 6F5,6BQ5,一是47B, 6L6, 6V6, 6AQ5 都是三十年代中、后期才有的。而且都是3~10瓦之间,也不是什麽大功率管。

其实要三极又要平,不歉功率小,把6p14接成三极即可。也有一瓦多,比71A的现价250美刀便宜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01算是最早的管子了吧 均为三极管(钨丝直热)

这是钍管。钨丝管从未用于民用,原因是温度高电压大,一出现已是发射管,初代是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早的功率管叫10号管,输出只有一瓦不狗,出现于1930年,但在31年已被71A代替了,输出增至一瓦多,同时还 ...

楼主问的是最早的电子管是什么类型的 又没问最早的功率管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钍管。钨丝管从未用于民用,原因是温度高电压大,一出现已是发射管,初代是軍用管。

再说了00/01 又不是只有一种灯丝类型 早期1安丝的是钨丝,后来0.5安的是钍钨,最后还要0.25安的氧化物丝

网友:
吹也沒那吧,找個|一安絲5v鎢絲,電子發射不狗釷管0.5A的十分一。

早于00/01的叫201,就是你說的鎢管老祖宗,可那是軍用管,而且你講的電流電壓通錯,那要1.25安的。而釷管01A是0.25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