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R-911中短波灵敏度很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4-06):
手头的德生R-911收音机FM正常,MW和SW灵敏度很低,用外接稳压电源收听,MW和SW还凑合能收一些台,用干电池收听,MW和SW几乎收不到台,而FM不论用外接电源还是干电池,收的台都很多,声音也很大。
用外接电源时,手碰天线,SW波段反应还算比较大,用干电池收听,手碰天线,SW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呢?
干电池电量很充足,不是电池电量不足的问题。

网友A:
先检查一下CF1,455陶瓷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CF1,455陶瓷滤波器。

今天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CF1 455陶瓷滤波器各引脚间的电阻,两个1。8K,一个为零,从电路结构上看,这些阻值是合理的。
CF1有两个引脚是和线圈T1相并联,这个阻值应该近似为0,另一个引脚接1691的第16脚,而1691第16脚内部输入电阻为2K左右,因此,这些阻值都是合理的,CF1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CF1内部短路,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测量结果。

楼主:
故障原因找到了,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开关不到位。
清理波段开关上的锈迹、污垢后,故障已排除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天天有红包派

网友B:
我的911与你的相反,调频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911与你的相反,调频不行,

我的911调频和短波灵敏度都可以,就是中波灵敏度还是感觉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