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DELL Inspiron 15-3567

楼主(2023-04-07):
品牌:DELL:

型号:Inspiron 15-3567

事由:亲戚说电脑无法开机,拿来看看,是否能修。到手后,发现一插电源,电源指示灯即灭,说明电脑故障是有短路现象。

检修:经拆机查看,DC座2端是正常,无短路,跑了一下电路,发现到保险处后是短路现象。经检测后,发现有一颗电容发热严重
将此电容拆除即可,成功修复。

提问:
此类电容为何容易造成短路?????这种电容生产也都是品牌厂家,如松下、村田Murata之类,可此现象不良的电容比较常见。

修理界称这种电容为发财电容,哈哈!!!

1、外观:

2、PCB一览

各元件型号,功能是百度或TB索引结果,不一定对,供参考

修复,成功开机进入系统

网友:
下功夫了,找出比绿豆还小的故障电容不容易。

网友:
有时候不得不服

网友:
只要EC不坏,慢慢查

网友A:
板级维修,你打算收多少钱?

网友:
屏让你给弄坏了

楼主:
原本就有线,问过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级维修,你打算收多少钱?

自己亲戚,没收钱..............正常价格200起..............

网友:
有耐心,手艺不错。从图片看,dell本的主板设计一般,至少是缺少美感。

网友(2023-05-12):
散热铜管下面,不知道是不是太热了,导致电容损坏。:

网友:
板级维修,大拿,想我们小白就是直接粗暴的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