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菊水电子负载开机报错

楼主(2023-04-07):
菊水电子负载开机报错。显示黑块无字符,蜂鸣器长鸣。从哪下手

网友:
显示屏电压过了,拆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稳压块烧了
还有可能是固件坏了需要重新刷

网友A:
程序没跑起来,估计数字部分电路板生锈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跑起来,估计数字部分电路板生锈之类的。

谢谢,里面灰尘不少。有时间吹一下灰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