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3混频器制作的简易收音机

楼主(2023-04-07):
效果不是很好,有很大噪音。本振信号泄露到天线,也导致了声音很小。不过最起码原理上是对的,关闭本振语音消失,证明了混频器确实在工作。
电路结构可能不是很合理,有待商榷。

网友(2023-11-02):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正实了吗。"关闭本振语音消失″。

不一定,那不是个开关吗?
备不住是不输入信号,那个芯片就不工作了呢?

这个芯片和电路我看不懂。
我是觉着,从电路上看,如果撤掉本振,电台的信号直通能够过去的话,貌似也能响。

混频电路里混出来的,有电台原始信号,本振信号,差频,和频,以及他们的再次混合。其中以本振最大,原始信号其次,和差频再次之。后面没选频,谁知道解码的哪路?

电路我是不懂,所以胡寻思了一些。见谅,多多指教。

看了大家回答,还是不懂。不学习了。只是觉着LZ的结论有些武断。

网友:
混频和检波,都是利用的晶体管的非线性。
二极管检波,二极管在理想状态下,导通时内阻极小极小,截止时内阻无穷大,相当于0和1的开关两种状态。
COMS开关也是一样,开关两种状态,晶体管非线性的两种极端状态。同样是一种非线性,一样可以混频和检波。

这种电路在国外,早就玩烂了,
在这里则会被视为离经叛道,被视为异端。
因为没有厂制收音机釆用过。六七十年代的书和杂志上也没人介绍过。

网友(2023-04-07):
模拟开关输出是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的相乘,所以能实现混频的功能

网友:
这电子开关硬切会有翻转噪音的吧

网友B:
不明白开关怎么混频,混频后频率是多少,混频信号怎么变成音频的?还是零差频解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开关怎么混频,混频后频率是多少,混频信号怎么变成音频的?还是零差频解调?

你可以理解成,开关就是乘法,分别乘以0和1

网友C:
5532必须正负电源吧

网友(2023-11-02):
喜欢这种简单新颖的电路

网友:
猜相对于本地方波去乘输入信号?如果是,那当然噪声大吧?
但毕竟验证了可行性,只要屏蔽起来,包括中放第一输入中周也屏蔽在内,就应该好多了。

奥,又看了,是零中频解调?可能不如超外差、加中放吧?
因为二极管平衡(或环形)混频通常都有屏蔽;
另外二极管也是相当于开关,只不过开关特性不是那么硬,算半软?

网友:
直接变频收音机。

网友:
类似这个  这个有本振,是完整的一部收音机,接收调频波段的。

网友D:
电路看不懂。不知道如何检波,如何选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路看不懂。不知道如何检波,如何选频的。

没有中放,没有检波。

网友:
这个是方波驱动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中放,没有检波。

是不是应该检测下CD4053后面输出的信号波形或 频谱。再确定是不是变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应该检测下CD4053后面输出的信号波形或 频谱。再确定是不是变频。

楼主不是正实了吗。"关闭本振语音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32必须正负电源吧

2个10K电阻,单电源偏置。模电基础知识还要加强欧!

网友:
看到不同理解了。大家可以讨论
我个人同意5#的看法“你可以理解成,开关就是乘法,分别乘以0和1”
并且要注意:模拟开关在断开时,输入输出只是高阻态,并不是像手动开关那样绝缘-毫无联系,选通时也只是低阻态(并非0电阻导通或短路),只要理解这两点,就说明输入输出是一直关联着一个电路上的,乘法器是一个数学抽象描述或逻辑描述,同步整流、同步检波和混频器一样,本质上都是乘法器;

单个二极管对两个信号的混频作用(日本有应用实例)在数学上就是一个乘法器,二极管平衡混频、环形混频、三极管平衡混频等也都是乘法器;

当一个信号被手动开关选择通与断两种转换时,因为在你能感知的物理状态下是一个低频切换,但用数学描述就是5#说的与0、1分别相乘;当开关频率再提高,不能用感官来观察,那么输入输出关系就要靠数学描述了,那就是乘法器的相乘关系。无线电数学书、高频电子电路上一定有类似的数学公式。

4053内部是3个独立的2选1 开关,3刀2位,在以前的视频设备里有应用(AV切换)。
我的解释不一定都对,各自翻书吧,欢迎指正,非喜勿喷。

楼主说停了本振就没有音频了,这个说服力不够:开关信号在0电平时,输出是与VCD中的那一刀接通的,你要是用了VCR那一位,当然就没有信号往后走了,必须使用12--14脚作为输入输出(或2--15或5--4),如果真的没有声音了才能使大家信服。

网友:
混出中频再放大检波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E:
4053是多余的串联混频,用电阻代替4053,而本振串联电阻去并联混频。

网友:
给你看俩图,看看它们的相同。   俩图都是苏联人的,第二图直观点儿。

网友:
把普通AM的调幅波用示波器显示出波包,如果自己做的电路,可以继续加大调制度,就会看到波包与波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细小,其实其极端就是开关了;
从逻辑上也好解释:混频是利用了非线性原理(器件),那么开关是包罗万象的非线性,最强的非线性,是与直线(不能混频)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

如果两个信号加到电阻上,而本阵信号是方波,也会得到新信号,那么非线性器件呢?别急,,,很简单,不是电阻(它没有资格承担混频),而是产生方波的本振电路里的器件(非线性器件)与外部信号并联了,,,,,

补充内容 (2023-11-4 13:12):
以上分析错误,编辑不了也撤不掉了,看到的跳过去吧。
我把两种信号弄混了,抱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053是多余的串联混频,用电阻代替4053,而本振串联电阻去并联混频。

个人认为只有电阻而无其它非线性因素就不能混频了,因为你没有指定本振是否是纯正弦波:

若是纯正弦波,那么那个电阻上就是线性叠加,没有新的频率成分出现;

若是非标准正弦波,而是极端的方波,就赋予了非线性成分,就不是线性叠加了,当然此时电阻也没有贡献,只是个纯电阻性的负载而已,任何一种负载都可以代替它。

实际上正弦波都不会那么纯,只要有非线性失真的正弦波与外部信号合起来,应该也能得到一点点微弱的新信号,但是太微弱了就相对于得不到了,,,,,,

个人理解,不一定都对,欢迎指正。

网友:
单个二极管是可以混频的,只要理解了这一点(有实际电路的),那么二极管的极端就是开关,也就是把二极管换成开关就也能混频了,可是一个开关谁来控制其通断呢?随意用一个与外来信号不相关不稳定的规律来控制开关是不能得到稳定的、保留有输入信号特征的输出信号的,如果借用稳定的本振(同频或者有差值)来直接控制开关,那么就是开关电路的非线性作用与外来信号,就是混频了,就能输出稳定的可用信号,这就是楼主的电路了。

至于关掉本振还有无声音,首先要证明后面的功放不是微偏置,本身不能检波才行。
通常是不能的,但LM386电路可以改变放大增益,就有将它作为直接检波的电路实例。
高增益的放大电路也可以直接检波的,以前期刊上就有把LC直接给磁头电路,让老单放随身听添加收音机功能的实际电路,而不用加二极管检波的。

网友:
原理没问题,而且可以直接解调CW、SSB,缺点嘛解调出的音频信号会变调还会有本振和载频的拍频干扰声。

网友:
对本振稳定度要求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只有电阻而无其它非线性因素就不能混频了,因为你没有指定本振是否是纯正弦波:

若是纯正弦 ...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一定需要检波回路也能收听广播。TA7642没有检波管,有人手捏住音頻功放输入線也听到AM电台,楼主电路实为AM的但是频率对焦了照样收听FM,超再生也没有檢波管。这类AM波就是音頻叠加高频,把高頻滤掉就剩下音频,TA7642和超再生都是滤掉高频。
而简易的FM发射机其实也是AM发射机,只是频率对准FM频率,而回路振荡频率难免有抖动,隨音频的抖动,并且发射功率也随音頻起伏,可以说AM和FM一家亲。
只是在有常規的检波回路,会让收听灵敏度大幅提高。楼主只不过进行了降频,跟无中频接收类似,天线频率和本振频率相差在音频或接近音頻的低频。当然半导体本身存在非线性,专家说因为非线性促成了检波作用,只不过很多理论是后人研究或猜测的,东西先做出来再过了好几年后理论才出现。
外星人的飞碟比我们想像中的还简单,甚至比小飞机还简单,只是我们没想到而已。

网友:
说下我的理解,这个电路是用模拟开关混频,本振频率等于载波,差频就是基波信号,4053后的10nf电容滤除基波外的信号,功放部分兼作检波和低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