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定向耦合器或电压驻波比桥?请教的

楼主(2023-04-07):
矢量网络分析仪,port1端口连接被测件,port1口发送入射信号,同时,port1口接收反射信号。需将被测件输入端口的入射信号与反射信号分离。

老衲原来一直搞不清原理,入射和反射混在一起,如何分开?
据说是用定向耦合器或电压驻波比桥来实现入射信号与反射信号分离的。

什么是定向耦合器或电压驻波比桥?哪位高手介绍一下原理,请教的。

另外,port1端口的连接电缆,里面不知道只有一根50欧姆的同轴电缆(入射信号和反射信号共用一根电缆)?
还是两根50欧姆的同轴电缆(一根通入射信号,一根收反射信号)?

网友:
高频用定向耦合器,如微带线耦合器。可以网上搜。
低频用惠斯通电桥或其变种及组合(如不等臂电桥,加巴伦的电桥,等等)
可以在同一根线上针对入射波或反射波进行采样。

网友:
看看长线传输的有关介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oVNA这个就是典型的等臂惠斯通电桥了。litevna我看过,也是这种结构,在两臂之间接了个变压器,估计目的是去掉共模,只取差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