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0380R的供电问题

楼主(2023-04-07):
今天修一个电源,辅助电源坏了。如下图。U1的3脚电压始终无法达到15V以上。把R1从360K降到280K220K180K,3脚电压始终在10V,最多达到11V。于是用R1(220K)R2(3.6K),R1(180K)R2(2.2K),但依然无法让U1的3脚达到15V以上。一直是10V。用可调电源为U13脚供15V电压,4脚电压9V。这个9V是正常的。请问这是什么问题?U1已经换了两次新的了。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
可能次级侧有元件损坏,导致负载过大,电压升不上去而令U1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更换C1试一下

网友:
你这种电源我已经维修很多了,而且是DVD电源,一般都是换了u1跟功率换就行了,你换了不行的,赶紧查查后级输出有没有短路,还有变压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光耦试试。

楼主:
光藕早就换了,而且C1也换了。其实C1与启动电阻没关系吧,因为D1隔离,而且D1也换了新的也。次级用15V外接测试,431控制端2.5V,光藕1/2脚之间1.1V,证明稳压功能正常。变压器没测试是不是坏了。有时间拆出来试试。

网友:
电路都画错!

楼主:
啊?又错了吗?

网友:
C2上有15v,C1上没有,C1已换过,那就查D2!

楼主:
电路图没有错。重新复查了一下。拆除D1,用TOP224代替U1,辅助电源的各路输出电压正常,C1正极27V,Q1C极21V,次级15.5V。

网友:
第4脚电容换成1UF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改装已经完成。各电压正常,烤机一小时了。明天烤两小时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指教。今天用电子负载烤机两小时,足功率12V4A,辅助电源散热器微热,PFC功率管微热。这个电源的PFC变压器也是主变压器,二合一。下午交付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