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天线回路弦振操作的问题

楼主(2023-04-08):
在统调的最难点是调天线电感量与电容之间的比例以使得输入回路共振频率最佳覆盖在调谐刻度上。最困难的是如何正确的测试出天线回路的弦振。
我的做法是,用信号发生器输出弱信号接入收音机的拉杆天线上,一端接地。示波器接双联电容天线端。这样会引入示波器本身的电容,造成测量不准。同时信号较弱,利用靠近测量法也很困难。测量尽量不引入干扰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尤其测量短波段。

请各位老师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
信号发生器输出不管强度多少,都要要串个几pF的小电容,再接到拉杆上,这样就不会显著影响调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输出不管强度多少,都要要串个几pF的小电容,再接到拉杆上,这样就不会显著影响调谐回路。

信号发生器怎么会影响调谐回路呢?应该是示波器串个几pF小电容接吧。直接测调谐回路信号会大,但影响调谐回路,若测试调谐回路的输出端虽然影响小但信号更弱。
要是能直观正确的测试调谐回路的波形,对统调提高性能就容易多了。难。。。

网友B:
1、信号发生器会影响谐振回路。2楼的师傅说的没错。不过你接的是天线,那个天线只绕到了磁棒上几圈而已,所以影响就小了。和让你串电容一个道理。

2、有个窍门啊:
1)喇叭接毫伏表,或者AGC那里接直流电压表。总之要有一个仪器来监控输出。
2)接上示波器探头,这个电容有10pf或者更多一些。
3)调谐到一切皆正确。这个时候示波器应该能看到波形了吧? 至于有多乱我不知道。天线的我没测试过,中周的我测试过。
4)撤掉示波器探头,这个时候输出必然降低。增加电容量或电感量,使输出达到原来的水平。

OK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信号发生器会影响谐振回路。2楼的师傅说的没错。不过你接的是天线,那个天线只绕到了磁棒上几圈而已,所 ...

您介绍的方法我的理解是,在AGC输入端测,这样信号已经通过混频放大,这样测波形变化比较好。只要将本振输出短路停振。是这样意思吗?(补充说明:我的方法是在收音机关机状态下测,您的方法要收音机通电开机的状态下测)
至于在喇叭处测,中间经过本振混频,就达不到测量天线输入回路与刻度盘的关系了。
测量的目的是明确天线输入回路与调谐电容在刻度盘上的位置。这样才能更好的调跟踪。
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分享。继续完善测量方法。能正确的测量有难度。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我的理解是,在AGC输入端测,这样信号已经通过混频放大,这样测波形变化比较好。只要将本振断开 ...

理解的完全不对路:

步骤1:我的意思是你输出挂个表,监控输出的幅度。(你可以挂在AGC上,或者喇叭上,看什么表,看你习惯)

步骤2:你把前端谐振电路接入示波器,由于探头的影响肯定跑偏。但是你可以带着示波器探头把电路调正啊。

步骤3:那么这个时候你监控到的输出就是正的。

步骤4:然后你拿掉示波器探头,这个时候前端肯定又跑偏了,后面的输出监控肯定下降了。但由于示波器探头是10多个pf的电容(那个电阻很大,可以忽略),你肯定知道往哪调吧(磁芯的话往里,电容的话往大),你再调回来不就行了。

步骤5:你咋知道调回来了呢?看输出挂的表啊。

您说的,我的理解是,在AGC输入端测,这样信号已经通过混频放大,这样测波形变化比较好。只要将本振断开即可。是这样意思吗?

AGC测监控不到高频信号,原因很简单,有中频465,过滤掉了。再说了AGC那里只有音频信号。这法子不成。

"
至于在喇叭处测,中间经过本振混频,就达不到测量天线输入回路与刻度盘的关系了。
"
同理

"
测量的目的是明确天线输入回路与调谐电容在刻度盘上的位置。这样才能更好的调跟踪。
非常感谢老师们的分享。继续完善测量方法。能正确的测量有难度。哈哈
"
我还以为你就是想看高频信号呢?
那你这个需求太容易了。

按照最常规的统调即可,前提是中频正确 (稍微差点也不要紧,关键是统一)。发射信号用小环天线。免除一切探头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的完全不对路:

步骤1:我的意思是你输出挂个表,监控输出的幅度。(你可以挂在AGC上,或者喇叭上 ...

我只是测天线回路的高频信号。明白你的思路了。按照1、2、3步骤,在步骤2之后可以测出正确的天线回路在调谐电容变化的波形变化。
回头试一下。应该在调谐电路高频处修正示波器探引入电容干扰比较好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测天线回路的高频信号。明白你的思路了。按照1、2、3步骤,在步骤2之后可以测出正确的天线回路在调 ...

等你结果看看吧。记得发上来我看看,和我预想的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结果看看吧。记得发上来我看看,和我预想的是否一样。

你的方法行不通。原因是天线输入回路是弱信号。就这个原因,开机混频调很不容易分别因探头引入的电容干扰。反而用探头*10档测,计算引入电容10pF。效果还可以。但不完美。下次自己做个小电容3pF左右,串联探头测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C:
用软线远离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绕两匝,信号发生器串1k电阻接到两匝线圈上,示波器直接接到线圈上,处于谐振状态时幅度大增,非谐振幅度较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行不通。原因是天线输入回路是弱信号。就这个原因,开机混频调很不容易分别因探头引入的电容干扰 ...

和我测试过的结果一样,一片乱糟糟。

示波器探头X1的时候是2mV/格,X10的时候就是20mV。

1、信号幅度没这么大。
2、这个地方信号并不是那么干净,本振、信号、杂波等等的和差,谐波。总之一团糟。

去看中频后的就干净多了。还是用我给你那个方法。这个方法不仅能看信号,还能把中周调的超级准,我都试过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测试过的结果一样,一片乱糟糟。

示波器探头X1的时候是2mV/格,X10的时候就是20mV。

是的,你的方法是针对综合结果的调整。我是想测天线回路本身的谐振。不矛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线远离天线线圈在磁棒上绕两匝,信号发生器串1k电阻接到两匝线圈上,示波器直接接到线圈上,处于谐振状 ...

是的,后来我比较,信号发生器用环形天线发射信号,天线接收与信号发生器直接接天线的外接天线部分。2者效果接近。说明影响不大。只要不直接接调谐回路即可。测试端接输出回路即可。示波器探针带入的10pF左右电容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图示中为信号发生器接点,示波器探针接点。

补充内容 (2023-4-10 20:05):
测试时收音机不通电。

网友D:
纯粹看一个LC回路,栅陷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粹看一个LC回路,栅陷表

暂时没有这样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