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买二手主板,没有说明书怎么连接跳线?

楼主(2023-04-08):
尤其像H61这么老的主板

网友A:
一般品牌主板在主板上对接口和跳线都会标出来,有时候接口附近元件比较密的时候会在稍远的地方标出来,小品牌的就不一定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品牌主板在主板上对接口和跳线都会标出来,有时候接口附近元件比较密的时候会在稍远的地方标出来,小品 ...

有的跳线标识未必有正负之分。

网友B:
试几次就行,灯亮就对了。

网友C:
上主板商家主页找,或者找一个装过的,接口连接方式在主板上都有标记的

网友D:
2012年以后,主板各个接口旁边基本都标上标识,并且接口都是标准化了,并且基本没有跳线了。除了COM口/USB/Font Panel接口都是9针,容易乱一点。
但上述结论对于OEM主板除外。话说OEM主板都是反标准的、另类的。

网友E:
借助标示、电表、摆渡应该搞定,
运气好的,上主板官网下载说明书

捡来的主板是945的,还是第一次接触,摆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几次就行,灯亮就对了。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主板商家主页找,或者找一个装过的,接口连接方式在主板上都有标记的

可能大厂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2年以后,主板各个接口旁边基本都标上标识,并且接口都是标准化了,并且基本没有跳线了。除了COM口/USB/ ...

品牌机主板能装在普通机箱里吗?或者普通主板能装在品牌机机箱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借助标示、电表、摆渡应该搞定,
运气好的,上主板官网下载说明书

大厂产品有资料的还好。

网友F:
一般主板上面的跳线不要乱动,只要把板子上面对应的插头插好,就可以正常工作.   大不了重装系统.....

网友G:
接跳线是指电源指示灯、硬盘灯,开机和复位开关吧?一般有标示的,

网友H:
近些年的主板都不用跳线了,只有Cmos放电有跳线,面板,前USB,喇叭,前置音频插针都有标识,拿来就可以用。我闲着没事竟在咸鱼买板卡等,配件都买,电脑好几台,硬盘移动盘等等都不少,那次都不用找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主板上面的跳线不要乱动,只要把板子上面对应的插头插好,就可以正常工作.   大不了重装系统.....

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跳线是指电源指示灯、硬盘灯,开机和复位开关吧?一般有标示的,

对,就是机箱面板的线接到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近些年的主板都不用跳线了,只有Cmos放电有跳线,面板,前USB,喇叭,前置音频插针都有标识,拿来就可以用 ...

如果标识清楚的话就不用说明书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品牌机主板能装在普通机箱里吗?或者普通主板能装在品牌机机箱里吗?

品牌机附带这个线材大部分要改,兼容主板只要尺寸允许常规化都能装入品牌机机箱,特殊情况另议,H81对我来说不算老主板,一般性接口都是标准的,除了硬盘与电源灯接口,这个不亮可以对调的。大部分主板在旁边都有标示符号,或简标另处。

网友J:
老IBM服务器的板子,二十几根插针都在一起还没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品牌机附带这个线材大部分要改,兼容主板只要尺寸允许常规化都能装入品牌机机箱,特殊情况另议,H81对 ...

线材是一方面,主板的挡板安装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IBM服务器的板子,二十几根插针都在一起还没标识

这种一般不会自己组装

网友I:
引用 楼主:
线材是一方面,主板的挡板安装合适吗?

挡板通用,除了特殊异型机箱,我基本上都是用联想小机箱装兼容板,改前置面板线序、加U3口,甚至改换异形电源线。

网友I:
品牌机机箱厚实结构好震动噪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挡板通用,除了特殊异型机箱,我基本上都是用联想小机箱装兼容板,改前置面板线序、加U3口,甚至改换异形 ...

为什么要改面板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品牌机机箱厚实结构好震动噪音小

单位惠普的品牌机感觉也比较静音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改面板线序?

品牌机面板线不是常规排序......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改面板线序?

美帝良心想的机箱前面板接线和通用主板不同,不改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品牌机面板线不是常规排序......

开机、重启、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usb等不能分别一一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美帝良心想的机箱前面板接线和通用主板不同,不改不能用啊

开机、重启、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usb等不能分别一一接上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开机、重启、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usb等不能分别一一接上吗?

联想机箱上的是13p排线一体插口,不是分开的。排针定义也不一样,

网友L:
前几天在本坛刚买了四核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K:
联想机箱上的是13p排线一体插口,不是分开的。排针定义也不一样,

懂了,不过一体化接口倒是挺好插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前几天在本坛刚买了四核套装。

接线顺利吗?

网友M:
常规主板都差不多,但遇到过工控板,4组插针就是不走寻常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开机、重启、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usb等不能分别一一接上吗?

串口和U口可以,其余不一样。

网友I:
常规前面板接线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常规主板都差不多,但遇到过工控板,4组插针就是不走寻常路

工控机一般是专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口和U口可以,其余不一样。

可能品牌机都有自己的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常规前面板接线针脚

如果兼容机都标准一致就比较方便。

网友N:
主板上都有标明,仔细找找看,像:一个格子里面有英文,PW电源接线,R重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主板上都有标明,仔细找找看,像:一个格子里面有英文,PW电源接线,R重启等等

好的,现在没有买

网友O:
没那么难,几个主要大厂家的主板标识都很明显,有点英文基础+基本电脑硬件知识都能轻松搞定。
大部分品牌机的主板也是有明显标识的
真遇到了,借助网络也能搞定,正好是学习机会
学知识,总要交点学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那么难,几个主要大厂家的主板标识都很明显,有点英文基础+基本电脑硬件知识都能轻松搞定。
大部分品牌 ...

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