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R80修理-遗留问题

楼主(2023-04-08):
飞跃R80修理-频响及失真度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机器已经做好测试了,指标符合公开的资料,所标不虚。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电子管机器也能做到HIFI,也能有很好的指标。我以前总以为做到3%以下的失真度,很难。看来不尽然。
2)用国产的普通器件也能实现HIFI的目标。崇信洋零件的可休矣。

但是机器还有遗留问题,看图说话:

1、前面的衰减开关切换的时候,有很大的噪声,明显看见喇叭强烈震动一下。这个开关不是采用的先通后断的音量开关模式,无法改进。

2、机器有很大的底噪,测量4位置,发现输出有20-30mV的底噪(前面600欧输入短路),这个底噪不随衰减开关而改变,证明是机器自己产生的。
对4位置(16欧输出)做FFT分析可见50HZ和100HZ的2个频率偏大。

基本朝2个方向怀疑:
1)电子管灯丝。FU-7的灯丝6.3V供电是单线,一端接地,另一端单线供电。
当然50HZ的也不排除仪器本身问题,因为是市电供电。

2)FU-7的高压滤波不好。甚至是前级的滤波也有隐患。

3、测量3位置,有一定的纹波,大概在70mV-160mV之间变化。
这个电阻的左端。这个电阻就是R45.中间那个调到最小了,是给FU-7的G2的,可以认为和左端一致。

这个是小的时候,还有大的,一闪而过,不好抓。

再向前测试前级的滤波就很好了,最高20mV不到甚至几个mV。

4、测量2端,纹波很大,从450mV-2.5V不等。
这个就是那个高压的滤波电容。

纹波很大。

如果这个机器用于电影院我想问题不大的:
1、那个大喇叭的灵敏度未必很敏感。
2、另外人离喇叭都比较远,距离产生美。
3、我基本没去过电影院,我仅有的记忆,可能那个大喇叭就是有点滋滋响。

但用于家用就有点那个了,我想的改进如下:

1、哪个R45的电阻是1.2k的,FU-7的G2要求是300V,当前最小能调到340V,这个R5压降是380-340=40V。

也就是说可以更换成一个2k的电阻,FU-7的G2电压从最左端引出,中间的可调抽头加滤波电容,这样做成2级CRC滤波。

2、关键是哪个高压部分。
目前如果加CRC滤波可能比较困难了,此处电压600V,再加电阻导致电压过低。

我考虑是加CLC滤波,我看 X宝 有10H的扼流圈,中间还带抽头。这样电压不至于下降厉害,还能做到好的滤波效果。就是高压电容不好找,我看 X宝 也有1000V,30UF的薄膜电容,可以考虑。

具体就是,把这个金属罩子里的电容(就是坏掉换了的那个)拿掉,换成扼流圈,我看扼流圈的尺寸没这个高,还有空间做个转接板,放2个电容。

问题就是这个扼流圈和原来那个扼流圈紧挨着,那么就有2个问题:
1、气隙靠近好还是远离好,气隙处漏磁大,靠近肯定是干扰。远离肯定是减少干扰。
2、如果气隙靠近,通过调整扼流圈的2个接头,使他们的磁通(暂且这么叫吧)反向,是不是会减少纹波,也就是增强滤波效果。

网友A:
2端纹波大,感觉是滤波电路不完善,在滤波电感前加一个50微法或100微法电容,就会有极大变化,但是,要小心前面整流管2CD~,最好先换成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端纹波大,感觉是滤波电路不完善,在滤波电感前加一个50微法或100微法电容,就会有极大变化,但是,要小心 ...

是的。

考虑过这个方案,感觉单独增加容量,不如增加一级CRC滤波。机器空间有一点的,具备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考虑过这个方案,感觉单独增加容量,不如增加一级CRC滤波。机器空间有一点的,具备条件。

你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就很不易了。它不是电影院用的,是剧场与单位礼堂用的,电影院用的是另外的放声系统高音部分欠佳,主要是音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这个机器的电路图就很不易了。它不是电影院用的,是剧场与单位礼堂用的,电影院用的是另外的放声系统 ...

学习了,谢谢了。
电路图也是坛子里的帖子看到的。
这个还分这么细?

帮忙看下:

1、目前这个底噪水平是否正常。
我感觉是FU-7的高压滤波不良的问题。

2、改进方案可行吗?
目前正在看扼流圈的尺寸和高压电容的尺寸。

网友C:
要是能搞清楚阴极耦合扼流圈和输出牛的参数,基本上就能复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搞清楚阴极耦合扼流圈和输出牛的参数,基本上就能复刻了。

我觉着可以尝试下,有以下看法:

1、毕竟实物在我手里,能观察到变压器的尺寸,线径,大概的出现位置。这个是层层垫纸的,观察容易些。
2、有仪器测量出来变压器的参数。

3、中间可以反复多尝试几次,忽略内部具体绕法的话,仪器测量参数一致,不就可以吗?

活我没干过,我只是猜测,这个需要经验和耐心。目前我是不行。仪器有,变压器不会绕。

再说了,也未必要完全复刻,理解电路设计更重要,家用80W太大了。FU-7不并管,40W足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着可以尝试下,有以下看法:

1、毕竟实物在我手里,能观察到变压器的尺寸,线径,大概的出现位 ...

不怕麻烦的话,可以测试一下输出牛的初级阻抗。这样可以试着确立设计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麻烦的话,可以测试一下输出牛的初级阻抗。这样可以试着确立设计基础。

可以,我考虑下如何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我考虑下如何测试。

输出牛的连线全部断开,次级8欧端连好万用表交流档,初级的PP端用电线+插头输入市电220V,读一下读数就行了。知道电压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牛的连线全部断开,次级8欧端连好万用表交流档,初级的PP端用电线+插头输入市电220V,读一下读数就行 ...

没问题。

我需要先弄个思路,手里有变压器专用的电桥。好不容易拆开,一次性把所有想要测的参数全出来。
我本来的想法是,以我现在的条件(家里没地方,技术也不够)还无法复刻,等有条件复刻了再测量。

但既然想测了,就测全了。
起码的参数:
匝数比
电感量
漏感
分布电容

我尽量想能否找出来绕组的绕法。

网友C:
另外整机的关键点电压也趁势测一下标到图纸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整机的关键点电压也趁势测一下标到图纸上。

一定,不过要过几天的时间,只周末有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了。
电路图也是坛子里的帖子看到的。
这个还分这么细?

       扩音机都没有低噪这个参数,有的扩音机为了降低噪声,就把前级电子管的灯丝减压使用,这个低还还是可以的,因为观众距离音箱比较远。关于你用2级滤波的问题可以参考下面的截图。那时高压电容容量做不了太大,现在高耐压大容量体积都不大,耐压不够可以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音机都没有低噪这个参数,有的扩音机为了降低噪声,就把前级电子管的灯丝减压使用,这个低还还 ...

感谢,看懂了。

我在考虑机器的安装空间。 300V高压那边好办,我估计可能都不用动。

目前想先动600v高压,2.5V的纹波,可不小。600V高压那边不好办:

1、1000V25uF的薄膜电容体积可不小,10uF的也不小,估计勉强可以放下。

2、我查了下FU-7的阳极电流是 36加减12mA 。按照50mA计算,50*4,就是200mA。因此用200mA的扼流圈。
10H的体积也不小,考虑8H的可能小点,中间抽头,做成2级CLC,可能就很好了。

网友D:
1,高压做个稳压不行吗?
2,g2 上个稳压管不行吗?
3,输入牛做成甲类的工作模式不行吗?
4,6.3v做个直流供电不行吗?
5,6n1 换成6n2降低放大倍率不行吗?
   这机器好玩的很。

网友E:
目前我手里有四台飞跃R150电子管扩音机和两台飞跃R50电子管扩音机,前几年人手的。

网友F:
用电子滤波,也就是加个高反压三极管的事,很简单。性能甩CLC好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整机的关键点电压也趁势测一下标到图纸上。

乐潘 S-1001 变压器(输出牛)的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看看,按照这个路子来。再加上牛的尺寸,片子厚度等数据复刻一个输出牛和输入牛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把那些看似规整导线线束松绑,再分类整理,噪音水平会有明显降低

言之有理。你这个建议,很有道理。

我是不看好线路捆扎的,但国产的很喜欢这么干。

不过这个机器的信号部分,基本都集中到一个区域,稍好点。目前主要先解决我认为的关键矛盾,就是600V高压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子滤波,也就是加个高反压三极管的事,很简单。性能甩CLC好几条街

哈哈,考虑过。
我觉着,那样不够纯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高压做个稳压不行吗?
2,g2 上个稳压管不行吗?
3,输入牛做成甲类的工作模式不行吗?

你这一套操作下来,R80非R80也,彻底的改头换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手里有四台飞跃R150电子管扩音机和两台飞跃R50电子管扩音机,前几年人手的。

你厉害,入手了不少好东西啊。机器感觉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考虑过。
我觉着,那样不够纯洁。

那样很纯洁,干吧

网友:
       两台R80 ,因为少了两个铁壳子的原装电容,输入合金牛,不完美,果断卖掉。

       又进了两台603A ,改了壳子,按原电路换掉里面的电阻电容。原来用于激励灯的扼流圈保留,串联做为滤波,光前级按原电路,换掉所有阻容原件,改完之后,无底噪,音质非常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手里有四台飞跃R150电子管扩音机和两台飞跃R50电子管扩音机,前几年人手的。

      这个可以放到咸鱼上慢慢出掉吧,不是什么好底子的机器。

网友H:
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减少造成的,可以直接外并接电源2处3处电容试一试,本来就是半导体整流,可以直接换4007,再加同样大小电容应该没有过流的问题。还有C3 C4 C16 C19 C10 C2都可以直接并联小一点电容,应该可以改变。本来R80就听不到纹波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滤波电容容量减少造成的,可以直接外并接电源2处3处电容试一试,本来就是半导体整流,可以直接换4007 ...

所有电容都从电路上断开单独测试过,高压滤波电容还加高压电测试过漏电流,都合格的。

交流声也不是很大,但家用不行,估计剧院用问题不大。

FU-7的高压滤波就1级,无论怎么增加电容量,效果都不会太好。所以决定加CLC滤波。
当然和4个FU-7不配对可能也有关系,也就是推挽变压器里的电流不平衡。但无论咋说,先做好滤波,其余的就好解决了。

目前就这个思路。

网友H:
刚才看了你以前的文章,高压变压器响,必然产生纹波噪音。我的机器也出现变压器声音响,喇叭嗡嗡的,将变压器重新灌一些清漆,吹风机远一点吹干就行。固定好变压器后纹波声音消失。不需要拆变压器下来,直接在机器上加清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才看了你以前的文章,高压变压器响,必然产生纹波噪音。我的机器也出现变压器声音响,喇叭嗡嗡的,将变压 ...

非常感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试试的好方法。

我以前从未超这个方向想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怕麻烦的话,可以测试一下输出牛的初级阻抗。这样可以试着确立设计基础。

已经做了测试,图太多,单独开帖子了。

飞跃R80-B4输入变压器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飞跃R80-B5输出变压器测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里面还有问题不太明白,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端纹波大,感觉是滤波电路不完善,在滤波电感前加一个50微法或100微法电容,就会有极大变化,但是,要小心 ...

滤波电感ZL前如果加电容,电压直接能到900多V。CLC和LC滤波看来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把那些看似规整导线线束松绑,再分类整理,噪音水平会有明显降低

感谢。

已经整理过线束,并对关键的几处长信号线更换为屏蔽线,很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才看了你以前的文章,高压变压器响,必然产生纹波噪音。我的机器也出现变压器声音响,喇叭嗡嗡的,将变压 ...

已经灌封了绝缘漆。 底噪降低了3-5个mV。不过我不太确定是变压器还是因为装上了机壳的盖板。但我倾向于变压器。

楼主:
飞跃R80解决遗留问题,修复完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看这个帖子吧。机器全部修复完毕了。感谢各位。

网友I(2023-06-02):
引用 网友B:
扩音机都没有低噪这个参数,有的扩音机为了降低噪声,就把前级电子管的灯丝减压使用,这个低还还 ...

感觉您对这款机器非常熟悉,请教下R80和R80-1的区别?

网友:
这个有高压,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波电感ZL前如果加电容,电压直接能到900多V。CLC和LC滤波看来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LC滤波相当于储能电容为0的状态,输出为0.9U理论值,L前面加电容是完全不懂的人在瞎说了,电压会高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感觉您对这款机器非常熟悉,请教下R80和R80-1的区别?

只是原单位的礼堂用R80,我是兼职机务使用与维修广播站与网,对80-1不了解,也没见到80-1的机器。我想不怪乎是用硅堆代替整流管。基本电路不会改变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只是原单位的礼堂用R80,我是兼职机务使用与维修广播站与网,对80-1不了解,也没见到80-1的机器。我想不 ...

两个机器里面看起来好像差不多,面板有点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个机器里面看起来好像差不多,面板有点区别

打开盖看里面布局看区别。

网友:
还没做对比,电路有一点区别。

网友:
加个信号简单测下,能用就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