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带注释的点阵字库文件(16x16)

楼主(2023-04-08):
带注释的点阵字库文件(16x16),就是每32个字节数据后有个注释对应是哪个汉字。这样的字库文件谁有啊,麻烦给一个,谢了啊

网友:
注释也是GB2312编码吧?

网友:
要注释有什么用啊?当年没字库,EEPROM直接烧录了个UCDOS的ASC16,HZK16,如果是GB2312 keil编译器会自动帮你转换字库地址.你可以找个字模软件生成下试试.

楼主:
类似字典能查就行,我只需要其中少数字,不想自己一一去拼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字典能查就行,我只需要其中少数字,不想自己一一去拼

矿(0) 石(1) 收(2) 音(3) 机(4)

{0x04,0x84,0xE4,0x5C,0x44,0xC4,0x00,0x00,0xF8,0x08,0x09,0x0E,0x08,0x08,0x08,0x00,0x02,0x01,0x7F,0x10,0x10,0x3F,0x80,0x60,0x1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矿",0*/
{0x02,0x02,0x02,0x02,0xC2,0xB2,0x8E,0x82,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2,0x00,0x08,0x04,0x02,0x01,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FF,0x00,0x00,0x00},/*"石",1*/
{0x00,0xFC,0x00,0x00,0xFF,0x00,0x40,0x20,0xD8,0x17,0x10,0x10,0xF0,0x10,0x10,0x00,0x00,0x0F,0x04,0x02,0xFF,0x00,0x80,0x40,0x21,0x16,0x08,0x16,0x21,0x40,0x80,0x00},/*"收",2*/
{0x40,0x40,0x44,0x44,0x54,0x64,0x45,0x46,0x44,0x64,0x54,0x44,0x44,0x40,0x40,0x00,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音",3*/
...

你是这种要求吗?

楼主:
对的,就是就是这个

网友:
就是知道选的那个字呗?好像自动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