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就是不让我再拥有

楼主(2023-04-08):
之前讲过想买一台收音机,但自己也讲过"冲动是魔鬼",虽然自己拥有的收音机的数量非常少,但在闲鱼上找了几家想买一台机器,但最终一家也没做成交易!这是不是命运注定我不应该再拥有?看中三家不同型号不同厂家的机器是我满意的机器。

德生MS200,适合海岛和边远地区使用前级采用分离元件晶体管;乐信1203是高灵敏度低噪声的机器,中波带近远程开关控制;珠江855造型漂亮灵敏度高采用索尼芯片,音质和灵敏度都不错。但最终不是被我看出机器的有性能的问题,就是价格谈不拢对方一分钱也不肯还价。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机器不能有问题我没时间和精力去修,外观看上去不能太烂,最少中波要正常使用,不要数显只要指针的机器。。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看来只能选择放弃了。。。。

网友A:
机器不错,有感觉;

对方要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错,有感觉;

对方要多少钱啊?

三台机器价各不同都是有感觉有特色的。。。

网友B:
你适合买新机。旧机没毛病的不会降价,运气好的话,会买到貌似毛病挺严重,但稍微修修就会好用的,最好的时候,是动动线圈位置,就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适合买新机。旧机没毛病的不会降价,运气好的话,会买到貌似毛病挺严重,但稍微修修就会好用的,最好的时 ...

也不一定,二手机外观磨损很正常,但只要不肉都能接受,但不要有性能上问题都可以接受。例如第一台机器卖家不肯便宜一块钱不行(虽然我并不缺这一块钱),第二台机,其他都好中波没什么声音,随便怎么搞都没电台(还不是电磁干扰的问题),波段开关接触不好恐怕是主要问题,这类问题最难搞清洗不干净的曾经就碰到这样机器。。。

网友C:
不知这些机子有何特色,二手都要做修的准备,不如要台新的。

网友D:
既然看中了,也不缺那一块钱,为啥不能买呢?非要还下来价才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这些机子有何特色,二手都要做修的准备,不如要台新的。

二手机也不一定都要修要看修什么地方。根锯我在闲鱼买二手东西的经验,小电器便宜卖不一定都有问题,可能是长久的家庭闲置、用腻了不喜欢、朋友送的更好的老东西便宜处理,性能老了不时尚了等等有很多原因,所以我买的面包机、手表、吸尘器、手机都属于这种情况,虽然老旧有磨损但一样好用。。

至于收音机除以上情况外,外观磨损、电池接触片壶弹簧锈蚀是常是正常的事,只要不缺肉都可以接受。但如果完全没声音不能正常使用,即使随便拨动开关或调节都不能恢复,这样的机器就不会去选择了对我就没意义了(起码对我是这样的考虑),因为花费的眼神和精力不值得。。

至于三台机前面讲过,德生MS200,适合海岛和边远地区使用前级采用分离元件晶体管,这个是厂家特别设计的灵敏度高。乐信1203是高灵敏度低噪声的机器,中波带近远程开关控制,看了很多介绍讲这机器不错灵敏度很高,珠江855造型漂亮灵敏度高采用索尼芯片,音质和灵敏度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看中了,也不缺那一块钱,为啥不能买呢?非要还下来价才能买?

这个就是每个人考虑角度不同了。我讲一块钱并不是就是一块钱而是卖家不肯降价,卖家开什么价就是什么价你必须接受!做生意嘛哪有这样的道理?交易是买卖双方的,为什么要单方面接受你提出价格?可能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多年的进出口生意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纪大了加上现在的收听环境大不如前

建议手上不要留太多收音机为好

完全同意朋友的想法!
现在坛子里有不少朋友手上有10部机器很正常,收音机我只有两台其他就是小音响了。厨房、卧室和书房。。

网友F:
乐信RF1203还不错,当时市场价是9700DX的一半左右,性能我做过对比,中波RF1203好,调频没9700DX好(DX调频弱台的解释力要清楚一点,RF1203有点含糊不清),不过,RF1203也是值得拥有的指针调谐收音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既然看中了,也不缺那一块钱,为啥不能买呢?非要还下来价才能买?

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口气的问题.....

网友H:
我是用的是珠江855,声音不错,改的锂电,就是那个红灯太讨厌,晃眼,我拆开,把红灯朝下扳了90度,照亮整个读盘,夜里看着,好温馨。
还有一台,熊猫T51,灵敏很高,数字机,里面空空,太轻了,我在里面的空位置,又加了3节18650锂电,感觉重了很多,手感不错,心情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乐信RF1203还不错,当时市场价是9700DX的一半左右,性能我做过对比,中波RF1203好,调频没9700DX好(DX调频 ...

前面有考虑买1203的,但之后谈了几家机器都不理想,都有性能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根据版主对机器的要求来看,还是选择索尼SW11这款收音机比较合适。

有看过,但感觉价格高了一点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根据版主对机器的要求来看,还是选择索尼SW11这款收音机比较合适。

有看过,但感觉价格高了一点就放弃了,毕竟就是玩玩不理想放弃也不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口气的问题.....

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用的是珠江855,声音不错,改的锂电,就是那个红灯太讨厌,晃眼,我拆开,把红灯朝下扳了90度,照亮整 ...

我看中855还不是声音,因为手上有索尼ICF-19声音也很不错,但就是调谐不太好,旋转的时候有咯噔咯噔的声音感觉不爽,想买一台一号电池大喇叭和指针的机器,找来找去就看中了855但价格没谈拢,这样老款的机器价格如果高就失去意义了,毕竟就是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啊  比起有些国产机价格是高了点。

主要是这款机器时间有点久了,外壳完整不缺肉也要卖到100多感觉贵了点,毕竟这款机器有近20年历史了。。有这样的价格买德生,德劲性能不会比这差。。

楼主:
引用 网友I:
sw11这款机器成色和性能在状态的100多点的很少,性能在状态的sw11论性能不会输给某些国产机。

可能你在咸鱼上玩的不多,我在咸鱼进行多种品牌类似功能的机器进行比较过。索尼这款机器年代比较久了,如果不缺肉的一般都在100以上,以下的价格基本都是没有电池盖,电池位置锈蚀了或表面字迹不清楚了。另外早期机器没有dsp对弱信号接受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