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啥型号好?

楼主(2023-04-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这个电机多少千瓦的?4Kw以下的是Y型接法的380V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用对应功率的220v单进3出的变频器。
大于4Kw的380v电机是三角形接法的,不合适用220V。也不能用变压器。220v转换380V变压器,不是3相的,没有产生旋转磁场,不能带3相380V电动机。

小功率380v电动机也可以改用电容启动运行。

补充内容 (2023-4-15 09:00):
"大于4Kw的380v电机是三角形接法的,不合适用220V"--------有误---------------可以买单相220V进3相380v的变频器使用。

网友:
要看你用它拖动啥类型的负载,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变频器,变频器不会改变电压。

网友:
卖了再买一个

网友:
注意是三相电动机,三相!星接的三相电机,改为角接,220V 电压下可用,或是改单相电机电容起动都可;角接的380V三相电机,只能用三相升压变解决。

网友:
没必要,变频器能买几个电机

网友:
电机上标的就是三角形接法,只有用380电压。变频器不能做变换电压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面网友说220不能用,只能接3相,究竟是行还是不行啊

三相380V电机的接法是角接的话,220V电压是没法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多少千瓦的?4Kw以下的是Y型接法的380V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用对应功率的220v单进3出的变频器。
...

这个电机的铭牌上能看到是三角形接法,功率肯定也不小了。
所以想单相用,基本上是没啥好办法,或者成本高得超过买个新的单相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380V电机的接法是角接的话,220V电压是没法用的。

铭牌上三角形接法是能看到。功率,电流都看不清了,如果一定要用在单相220V上,那办法是有,就是成本实在太高。
先用变压器升压到380V单相,然后找变频器厂家订制个单相380V输入,三相380V输出的变频器,通用的可能不行,缺相要保护的,就算有些变频器能解除缺相保护,但是输入整流部份从原三相直接接单相,可能也承受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来这个看看,貌似220伏,但是右边又出现三相的接线柱。这个接220市电没问题吧,但功率小了,市电能接最 ...

这可以接220V,4千瓦,启动电容50-3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来这个看看,貌似220伏,但是右边又出现三相的接线柱。这个接220市电没问题吧,但功率小了,市电能接最 ...

中文字写的那么清楚了。220v交流单相电,要接2个电容,一个300UF,另一个50UF。接线柱是接电容的。

4KW电动机,1400转。功率不小了,你用它干吗?要带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可以接220V,4千瓦,启动电容50-300UF

双值电容--------要接2个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可以接220V,4千瓦,启动电容50-300UF

双值电容?300或 50UF? 还是在接二个?没用过这样的电机。
找了一下,是这样的:

网友:
启动电容接开关的V2Z1300UF,另一个50UF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双值电容?300或 50UF? 还是在接二个?没用过这样的电机。
找了一下,是这样的:

这种电动机我用过的,直接接2个电容,用途是一台液压泵。我改装遥控时打开电机接线盒,里面按装了2个电容。

当然里面接离心开关的电动机是有的,里面是2组线圈。我是说也有不接离心开关的,(我怀疑里面有3组线圈,可能就是3相电机,我没有验证。有机会再去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既然接2个电容,那就是4个引脚。为何图中10个引脚?而且有的短接为何?

是5个端子,上下2个图,分别是正反转的接法。

电机应该是2组线圈,4个端子,Z1,z2, u1,u2。2个Z1 应该是相通的,方便调正反装短接片。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能理解的是:
1,楼主家既然有三相供电,难道不是380V的?台湾岛上有三相220V的,你是台湾的?
2,如果 ...

估计楼主根本不知道单相三相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楼主根本不知道单相三相是什么东西。

楼主是来出考题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用来锻炼矿坛老古董的,防止脑子生锈的。。。。。。。。。。。。。

网友:
三改二,终究不是正路。功率降低,扭矩降低,电容配置不好发热,噪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变频器还需要加装启动电容吗?是2选1即可?

变频器的用法:1,380v三相电机,380V交流三相电源,用3进3出的,380V变频器。
                       2,  220V单相电容启动电机,220v电源,用单进单出的220V变频器,可以接2线到变频器,电机带电容,也可以拆电容,3线接变频器。
                      3, 380v4KW以下电机,Y型接法改△接法,220V电源,用单进3出的220v变频器。(4KW以上380v三相电机为三角形接法,不能改用220V电源。)

变频器买来是不能直接工作的,必须进行设置。二手变频器很便宜,要买能查到资料的(有些还有密码,必须解除密码才能设置参数。),如果没有资料可能无法设置,导致无法使用。看你电机都不是很了解,设置变频器可能也会有点困难。

用了变频器还需要加装启动电容吗?是2选1即可?----------------------------当然2选1 ,目的不同的,变频器主要用于调速。加电容只是3改2,能启动电机运行。

关键你要用电机干嘛?要多少转速的(2800转。1400转,750转?是定速还是变速?)?多大功率?用什么电源(220V、380v)?

网友:
变频器不能做变换电压用------见过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不过功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热心的网友。变频器和启动电容2选1搞懂了。但是大功率的电机为何配2种接法??也是任选1?貌似不对 ...

小于4KW的电动机,固定Y形接法,电机外部接的380V,其线圈得到的电压是220V,所以可以用220v的变频器。功率不变。

大功率电机,有Y形和三角形2种接法,其线圈是要接380v才能满功率输出。Y形接法,功率减小很多。为了减小对电网的冲击,常用Y-△降压启动,来减小启动电流。

宝上查了查,也有单220v进,380V三相的变频器。比普通变频器多了升压环节。所以,我前面的说法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