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DV-7500DV LD机不读盘

楼主(2023-04-08):
请教前辈,小弟新入手一台三星DV-7500DV LD机,CD,LD进出仓正常,不读盘,光头有动作,碟不转,是不是机械加载不到位?请指教。

网友:
擦一下光头,还不行就是光头老化了,这路机子卖不值一百元,没意义修

网友:
估计光头老化了!想玩这机,论坛有卖能正常使用的!修的话光头难找!

网友:
我也有一台,成色很好,各种功能都正常就是不读碟,换光头确实没有意义,做摆设还是可以。放到那里吧!

网友:
模似光盘到位后看物镜有无三次聚焦动做,并有红色光点

网友:
加载光盘后,用手顺时针轻拨光盘看能否转动

网友A:
LD激光头的当时工艺缺陷 导致会有细小缝隙 灰尘会进入光学系统 污染光路 无法读碟
可以拆下激光管 然后用注射器打入蒸馏水清洁 最后用鱼缸气泵吹干水后 调整光路 在缝隙上涂一点防水胶 可以包用到激光拾取器报废为止
还有就是以前修LD的师傅就喜欢调光头 导致激光管早衰 不过激光头不是很好买  如果动手能力强可以手动更换激光管 然后用深色彩纸 调整光路位置修复激光头   以前学习一本广东出版的《激光影碟机 原理与维修》 成功修了几十个被其他同行折腾报废的激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激光头的当时工艺缺陷 导致会有细小缝隙 灰尘会进入光学系统 污染光路 无法读碟
可以拆下激光管 然后用 ...

我也上网搜了,用洁洁灵水清洗激光头阴干后,复原还是不行。

网友B:
我有两台正常使用,LD光盘也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台正常使用,LD光盘也有不少

如何修复的?

网友C:
先要确定是不是光头的问题,然后就是伺服电机控制电路。

网友:
在光头附近有一个微调可以尝试微微调一点点。。

楼主(2023-05-21):
引用 网友C:
先要确定是不是光头的问题,然后就是伺服电机控制电路。

如何确定是不是光头的问题啊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