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的机械电压力锅维修

楼主(2023-04-08):
一直加热,不停,是不是温度压力开关坏了,还有电热盘后面好像有俩个温度开关,要一起换吗?上图上图
:

楼主:
找到一个三个爪的,KSD是101,另一个俩爪的上面是双宝,

网友A:
温控开关换了。

楼主:
这是俩个爪的,也是一个温控开关吗

楼主:
都是250V10A

楼主:
俩爪的,这个找不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开关换了。

这俩个都是温控开关吗

楼主:
还有一个,这个红圈的支架有什么作用,独立的也没接线啊

网友B:
看看触点是不是粘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触点是不是粘连了

用刀刮一刮接触点吗,

网友B:
先看看粘连没有,不停的加热一般就是粘连,不用换,你都已经卸下来了用手上下活动一下双金属片看看触点能不能分开,最好用细砂纸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粘连没有,不停的加热一般就是粘连,不用换,你都已经卸下来了用手上下活动一下双金属片看看触点能不 ...

已经拆散了,装不回去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C:
一般应该是三个温控开关一个是保温开关,直接安在底壳上,没胶封,可以调节。一个是过热开关,通过支架安在底壳上,还有个是压力温控,一般安在正中间孔洞内可以接触到内锅胆。

一直加热不停可能是密封胶圈漏气了,温度达不到,所以压力温控不启动,定时开关不走动,也就是不停加热,一直加热到烧干后温度开关保护启动,或温度保险烧断才会停止加热。

我家里也有个机械压力锅,熬粥非常好吃,比另一个电子压力锅熬的好吃,也碰到过密封圈老化漏气,加热不停的情况,我都是用水把温控开关和内胆都清洗干净就行,一般不用更换温控开关,一般定时开关不能清洗,其它部分都可以清洗,温控开关上的脏东西一般都可以用水浸泡,牙刷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应该是三个温控开关一个是保温开关,直接安在底壳上,没胶封,可以调节。一个是过热开关,通过支架安在 ...

谢谢,谢谢大佬指点,瞬间明白了不少

网友D:
红圈处的开关,就是压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处的开关,就是压力开关。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处的开关,就是压力开关。

不过他这个发热盘已经固定死了,压力是怎么传到开关上来的?看意思是向下靠移动距离顶开连接片,可这发热盘都不能移动了,咋传导压力?靠温度彭胀吗

网友:
锅胆坐在发热盘上,相对于锅底外壳是悬浮的。当锅内压力增大后,锅胆压迫着发热盘下沉。压力开关是抵着发热盘的一个柱子的,发热盘下沉压力开关被压变形,当压力超过临界点之后,弹簧反跳触点断开。完成到压断电的功能,压力锅进入保压延时状态。

网友(2023-05-15):
基本可以确诊温度压力开关坏了,平时少煮些汤汤水水的,漏液很容易搞坏这个

网友:
报废吧,压力开关动过一般人整不了,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