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了

楼主(2023-04-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星版这个4.7KG的变压器,初级电阻也只有 4 欧。所以楼主的4KG重的变压器,初级电阻也应该不会很大,做的再差的话,220V组估计也不会高于10欧。次级如果是低压输出,那就可能只有毫欧级,用万用表测电阻难以分辨头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说的你们都误会了。就这么个问题:有没可能存在一个某个变压器次级5个抽头abcde,两两之间均为相同 ...

4kg变压器不小了,次级如果是低压,线圈内阻很可能只有毫欧级,
楼主的万用表底数是多少?别绕了一大圈,这3欧还是万用表的短接底数哦。

网友:
输出端就是电阻很小

网友C:
表的精度不够,上六位半测量

网友:
测直流电阻不准,因为外圈电阻大于内圈电阻,既然找出初级线圈了,给初级线圈接电,测测输出各端电压看看。如果空载变压器发热,可以考虑初级或次级存在匝间短路问题。

网友:
(图下面5根黑黄绿黄白)电阻都是3欧-----5根线,有10种组合,,,,

5根线,谁对谁3欧????

考试时,老师出题,不莫名其妙不罢休....

网友:
利用万能表测开关电源的电阻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大惊小怪,你不知道一个组多少伏特?真的吃了咸鱼吧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输出端电流不一样,不可能都是同样规格的导线绕制的,电压低的匝数虽然少,但是用了细线电阻不一定就小。

网友:
按5楼说的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分不清变压器输出端绕组

画图出来,就分开了,画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的精度不够,上六位半测量

用电感表测电感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问题是5个抽头两两相通!!!

两两相通就对了,各是两个绕组的一首一尾。剩下的一个和谁都不通的是屏蔽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鬼了。。。。。。。

你先不要急,220v端因为是多抽头的,先不管它。找出次级绕组先。另外,该变压器,一共多少个线头,做好标记放一边。

网友:
看你帖子变压器图片,怎么还看到有几个被剪掉了一样呢?

网友:
还有,验证一下该类型变压器是不是铝线的。剪线不砸,值得怀疑。

网友:
怎么只有5根线头,线头完整的就看到10个了,3个剪掉的!

网友:
怎么搞的这么乱?

网友:
让你先不管220v端子先,找出低压绕组,将线头做好标记。然后用另外一个已知电源变压器低压绕组接待测变压器的低压绕组后,即可对该变压器进行电压测量,从而知道待测变压器反推出220v端子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5根线两两相通,见我纸图

a-e(首尾)通不通?如果通,就是一个二次多抽头的变压器,至于电阻都一样,我感觉有可能是一个胆机的灯丝变压器,你能分清一次二次,可以加电试一下,看看二次各抽头之间的电压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
变压器,你不管次级,容易犯糊涂!

网友:
220v输入端,如果有抽头,在用万用表测量它的阻值时,总阻值必定等于各抽头阻值之和。其中,0-110阻值=220v阻值的二分之一。

网友:
你测试数据,一点不符合以上特征,怎么判断它是220v输入端的?

网友:
如果这张图数据正确,可以找一个12v变压器来,12v变压器通电接待测变压器的20v端口,应该用万用表要测量到大约60%的220v交流电压。

网友:
他想考验论坛里的师傅,想看看师傅们是不是都是砖家!^_^

网友:
就算师傅们教他,他也领悟不到精髓。^_^

网友:
电磁学基础理论再研究之变压器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kg变压器不小了,次级如果是低压,线圈内阻很可能只有毫欧级,
楼主的万用表底数是多少?别绕了一大圈 ...

如果排除万用表底数问题,如果确实电阻都是3欧姆的话,可能有这个:

类似电动机的Y型接法。某种5相步进电机就是这样的接法。但是,作为单相变压器次级绕组接成这样,如果都同相的话,电压就出不来了,好像没有意义啊!如果有几个反相的话,电压又不会都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鬼了。。。。。。。

如果方向是错的,那么就有鬼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鬼。5个线头为什么一定是4段呢(这条路有鬼),不能是5段(没有鬼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排除万用表底数问题,如果确实电阻都是3欧姆的话,可能有这个:

可能性不大,谁家的单相变压器会把所有次级线圈的接头连接在一起且是埋在里面而不引出来呢?电机有可能,变压器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不大,谁家的单相变压器会把所有次级线圈的接头连接在一起且是埋在里面而不引出来呢?电机有可能, ...

可能性不大,说明还有小概率的,否则你只能信有鬼了。哈哈哈!!!

当然是他的万用表测试准确的前提下。如果他的万用表电阻档底数就接近3欧姆,那么就不用大家劳神费力了,鬼在万用表里。

到底有没有鬼,鬼在哪里?在万用表里?还是在变压器里?楼主拆一个把这个鬼捉出来,让大家都瞧瞧,鬼长啥样?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鬼!

网友:
对呀,我发帖之前,就在46楼点了支持了。

也有点好奇,为啥楼主每天都有奇奇怪怪的问题发出?给大家出考题吗?答对了有没有奖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说的你们都误会了。就这么个问题:有没可能存在一个某个变压器次级5个抽头abcde,两两之间均为相同 ...

有可能,5个抽头之间电压一样电阻就一样,比方说,每个抽头之间都是10V.即使绕线位置有差别,两个抽头之间的位置差不多少,微小差别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你看看抽头之间的电阻等不等于首尾之间的电阻。要想准确测量带电感的电阻需要用直流电桥测量。低于10欧的小电阻想精确测量必须用双臂电桥测量(能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5个抽头之间电压一样电阻就一样,比方说,每个抽头之间都是10V.即使绕线位置有差别,两个抽头之 ...

单纯电阻问题------------5个头,两两电阻相等,9个值都相等,是有可能的,我上面已经画图给出。(如果都同相是电压相等的,但相互抵消了,没有意义,有不同相,电压肯定不同了。)

如果每个抽头之间都是10V.和前面的条件有矛盾(我认为好像不可能的9个电阻值都相等,如果有,请您画图说明),当然,要排除测试错误的。用电桥测电感量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单纯电阻问题------------5个头,两两电阻相等,9个值都相等,是有可能的,我上面已经画图给出。(如果都 ...

原来我有个老充电机就是这样,步进调压。每个抽头2V,就是没有测过电阻。感觉应该每个抽头电阻都应该是一样的。他这个抽头电阻都一样应该电压也是一样的,可能是10V或20V-30V50V....一个抽头。我那个充电机实际只有7个抽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原来我有个老充电机就是这样,步进调压。每个抽头2V,就是没有测过电阻。感觉应该每个抽头电阻都应该 ...

你和楼主的想法是一样的。

你这样的串联模型,5个头两两测试只能测的4个相等的电阻值,和楼主的串联模型一样的。这样无法测9个电阻相等。

5个头,环型连接可以测得5个电阻值相等,

5个头,星型连接可以测得9个电阻值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和楼主的想法是一样的。

你这样的串联模型,5个头两两测试只能测的4个相等的电阻值,和楼主的串 ...

楼主都不出现了,我们在这里做福尔摩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和楼主的想法是一样的。

你这样的串联模型,5个头两两测试只能测的4个相等的电阻值,和楼主的串 ...

输入端搞清楚了,见标记。输出端(图下面5根黑黄绿黄白)电阻都是3欧,这是怎么可能呢????楼主疑惑的是5根线俩俩线测怎么都是3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坛友们,我说的你们后面开始接上了核心了,我再补充一下
1.这是个精密仪器的变压器
2.输入变压器就 ...

你万用表,二个表笔直接碰在一起,看看读数多少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问这么多,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输出共5跳线,测试结果是两两互通,是是否存在短路???究竟是星形 ...

你五根线之间测电阻都是3欧,怎么又是两两相通?
害怕烧变压器,初级回路串个灯泡再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处理绕组正常。诡异的是次级

想不出来次级的绕组构成了,串个灯泡通电吧,测次级电压再来分析了,注意下,次级电压可能也不低(按3欧来估算)

网友:
除了简单直接的5个绕组一个公共点的Y型接法之外,还有一种复杂些的“天罗地网”型接法也可以有同样的测试结果。

当然了,这只是个防止老年痴呆的烧脑游戏,俺是不相信真的有变压器绕组接成这个造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问这么多,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输出共5跳线,测试结果是两两互通,是是否存在短路???究竟是星形 ...

分清一次,二次加电就行了,啥变压器从导线发热到烧也得1-2秒,看不好关开关就是了,保险起见一次串联一个1-3安的保险丝。挺过几十秒没有异常,依次测量电压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F:
绕组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你叫他上电测试?曾经被砰过,就是输入输出绕组没有搞清楚就上电所形成的后果。^_^

网友:
他,只知道强电可以试。他不知道弱电也同样可以试!为了少听砰声,建议多用弱电对不明变压器先测试,记录好测试数据,线头记得做好标记。一切符合变压器特征后再强电试验,上上策。^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怕有短路,不能先测电阻确保安全?

上匝间短路测试仪

网友G:
4公斤的变压器,次级写有12/18/20V,3欧电阻可能性很小而是毫欧级,楼主先检查电阻表吧。

初级串联灯泡上电有无故障上电就见。

网友:
引用 网友G:
4公斤的变压器,次级写有12/18/20V,3欧电阻可能性很小而是毫欧级,楼主先检查电阻表吧。

初级串联灯泡 ...

那个数值是120v120v20v,不是你看的12v,18v,20v^_^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绕组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你叫他上电测试?曾经被砰过,就是输入输出绕组没有搞清楚就上电所形成的后果 ...

220V输入线上串一个灯泡,后面就是接的是一段导线也不会发生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条线串灯泡也解决不了次级内部短路问题吧?还是会砰的一声吧

220V 输入线上串一个灯泡就能解决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在12#就说过初级串联灯泡,就是不动手,一直在磨手指
如果说楼主不知道初级串联灯泡的作用,会 ...

估计是他不理解什么叫做初级串联灯泡,所以在72楼提到了5条线串灯泡。初级次级的概念弄不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貌似是0.1秒就发生的吧

死短路没时间。但是导线从过流,发热,到烧了怎么也得一两秒。顶多就是烧一根保险的事。但是79楼朋友的方法是最稳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输入线上串一个灯泡,后面就是接的是一段导线也不会发生危险。

对于老油条们来说,这样也是一种办法的连接方式。但是,它是带强电的,变压器如果绝缘有问题,容易有被电到的危险。指导新手,不推荐这样测试未知变压器。你们以为呢?^_^

网友:
这样连接测试,简单高效,安全系数高。^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