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城锂电池四个插脚都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3-04-08):
如题,在没有原装充电器的情况下怎样充电

网友:
通用的,21V充电器

楼主:
我用大艺的充电器充了之后,有一串过充到4.4了

网友:
除去正负极一般另外的都是监测或者保护

网友:
我查的资料说东城锂电保护板没有充电保护功能,充电保护板在充电器内,

网友:
用平衡充,你量一下电压就行。

网友A:
没有实际的东西,个人感觉中点两点是平衡充电位检测,保证每节电池充电电压不会高于4.2v.引起过冲,锂电池,在串接的情况下充电都需要

网友:
除了+、-级,另外两个一个是温度检测,一个是启动开关信号。
一般用10K电阻把启动开关脚短接+或-就能启动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际的东西,个人感觉中点两点是平衡充电位检测,保证每节电池充电电压不会高于4.2v.引起过冲,锂电池 ...

如果是那样五串电池应该是六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