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VD703E光盘摄像机,光盘怎样才能在电脑播放?

楼主(2023-04-09):
使用DVD-R一次性光盘,录了以后想在电脑播放,

试了XP系统台式机,Win7笔记本都不行!

二手机,没有软件,使用说明书,恳请帮助!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思路:

摄像机自己播放光盘,通过USB接电脑看片,可以不?需要什么播放软件?

二手机器,啥附件都没有!

有用过的朋友吗?

谢谢。

楼主:
希望有这种光盘摄像机的朋友提供经验!

网友:
摄像机自己播放,通过AV接口导出音视频,再用USB采集卡入电脑保存。

网友A:
电脑光驱不读盘还是播放软件不支持它的格式?

摄像机不可能使用独特的的格式吧?

可以自己选择录制的格式吗?如果可以选取一个你播放软件支持的格式.

也可以选择低分辨率录制,这样一个一个地排除问题.

播放软件随便下个视频播放器,一般通用的格式都支持的.

网友B:
我在X宝拍个机外光驱,不用驱动直插电脑USB放光盘,试试看   微信图片_20230409091848_conew3.jpg 微信图片_20230409091902_conew1.jpg

网友A:
如果光驱的问题,摄像机应该有USB接口吧?

可以通过USB接口把文件复制到电脑再播放.

网友C:
使用DVD-R一次性光盘,录了以后想在电脑播放-------电脑强大的运算能力足可以找到一款能播放的软件(前提当然是必须有光驱)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id25142563

看一看我的帖子!

你的703E,我的是602E,你的比我的好!

网友D:
光盘里文件拷到电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DVD-R一次性光盘,录了以后想在电脑播放-------电脑强大的运算能力足可以找到一款能播放的软件(前提当 ...

谢谢回复,

我的电脑里面是有光驱的;

估计是需要播放软件,

DVD影碟机也不能播放;

格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盘里文件拷到电脑里

USB连接电脑,电脑显示有,

但是,不能播放,电脑没有坏!

拷贝不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连接电脑,电脑显示有,

但是,不能播放,电脑没有坏!

下载个迅雷用迅雷影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个迅雷用迅雷影音

我也想到这个思路,在网上找播放软件,谢谢!

二手机器,除了电池,买了光盘,其它啥都没有!

陷入迷茫。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光驱的问题,摄像机应该有USB接口吧?

可以通过USB接口把文件复制到电脑再播放.

我的电脑光驱没有问题;

USB接口有的,接上去开机播放,但是电脑里不认!

我也不会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X宝拍个机外光驱,不用驱动直插电脑USB放光盘,试试看

请问您的这个可以直接播放DVD摄像机小光盘的机外光驱,是什么型号,规格?

实在不行,我就买一个,省事!

给我详细信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光驱不读盘还是播放软件不支持它的格式?

摄像机不可能使用独特的的格式吧?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格式,DVD影碟机不能播放;

台式机,笔记本,光盘放进去,不能播放;

估计需要相应的软件!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这个可以直接播放DVD摄像机小光盘的机外光驱,是什么型号,规格?

实在不行,我就买一个,省 ...

给您发了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您发了消息

知道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您发了消息

今天下午,DVD影碟机可以播放了,原因找到了;

是光盘没有从写的状态,转换成读的状态;

现在,还是卡在电脑不能播放!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1.光盘里的文件不是完整的,比如可以继续刻录的那个文件,状态一直是可写入状态,电脑会认为它被使用中,播放器无法播放。在摄像机里面录完完成刻录状态关闭即可
2.格式不兼容,多试几个APP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DVD影碟机可以播放了,原因找到了;

是光盘没有从写的状态,转换成读的状态;

我用的是暴风影音,能播放啊

网友:
拷贝光盘里的VOB文件,用支持VOB文件的播放器播放

网友:
以前用豪杰超级解霸播放过,现在暴风影音应该能播放VO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