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05年12月买的602E光盘录像机正常工作!〓

楼主(2023-04-09):
翻出了我2005年买的SONY DVD光盘录像机,今天通电录像试机,一切OK!

第一代录像机是磁带作为媒体,我没有。这是第二代录像机光碟作为媒体,我还有第三代录像机存储卡作为媒体机内220GB的,还可以外插存储卡!
这台录像机录的视频格式是VOB,可以【1】有专用连接线,用大电视机可以直接用录像机播放里的光盘视频。
【2】DVD光盘可以用DVD机直接播放!
【3】录制好的DVD光碟可以用电脑播放。
【4】自己喜欢的光盘里的视频可以复制到电脑长期保存,用电脑随时播放视频也非常方便!
【5】有两种光盘:可以反复录制的,一次性录制的!

网友:
原来还有可以反复录制的DVD光盘,我只CD盘。

网友:
当年这个可是奢侈品,数字存储录像机。

网友:
当年出去玩,借了一个这样的,自己买了2盒磁盘,一用是DVD的,,在景区超拉风

网友:
这是比光盘dv出现稍晚的硬盘dv,也可以使用sd卡。我印象中是2007年买的,大概是5仟多元。因为它带有一个多功能底座,可以输入音视频由它进行记录,所以当年用它转录了好多盘录像带,省了视频采集卡,那是还用过丽台的tv2000xp电视卡采集过录像带,现在都只能吃灰了。因为它记录的是720p,现在手机都随随便便4k了,权当收藏品留着吧

网友A:
一,播放时,接电视机看,没有问题;

二,录好的光盘,DVD影碟机,电脑都不能播放;

       是不是没有播放软件?

二手机,啥附件都没有!

估计缺那个随机的光盘软件。我用的是一次性的光盘。

希望老哥哥继续指导。

谢谢。

网友:
老哥哥,您是否有一个随机的光盘软件,拷入电脑了?

这样就可以播放了,是吗?

我没有这个东西。

DVD影碟机不能播放这种小光盘,试过了!

陷入迷茫。

网友:
十几年前买了一台用SD卡记录的三星手持录像机,只用了几次就放防潮箱了。

网友B:
你这个现象挺奇怪的,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用过这种光盘dv,使用一次性刻录盘录制时就是标准的dvd格式,影碟机是可以直接播放的,好像使用可擦除刻录盘时会出现格式选择,有可能影碟机不能播放。时间太长,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现象挺奇怪的,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用过这种光盘dv,使用一次性刻录盘录制时就是标准的dvd格式,影碟机 ...

现在有了答案:

DVD影碟机可以播放了!

原来是光盘应该由写的状态,改成读的状态,在机器上转换一下;

以前根本不知道,因为没有用过。

现在,还是不能在电脑里播放,不知道卡在哪里?

谢谢你,我再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播放时,接电视机看,没有问题;

二,录好的光盘,DVD影碟机,电脑都不能播放;

你说:光盘在录像机里播放时,接电视机看,没有问题。
说明一切都是正常的!
问题是,你的光盘录完后没有进行【结束写入】这一项程序!所以只能在【录像机】里播放,不能在DVD机,电脑里播放。
你点击【结束写入】就一切OK了!DVD机,电脑都能播放!
切记:你点击【结束写入】后,这个光盘如果没有录完,剩下的空间也不能再录制视频了!

电脑里也不需要安装任何程序!

电脑我的电脑还是2006年买的【联想】XP系统台式电脑,买SONY录像机时也没有附带驱动光盘等附件,电脑,DVD机播放正常。

看一看【结束写入】的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光盘在录像机里播放时,接电视机看,没有问题。
说明一切都是正常的!
问题是,你的光盘录完后没 ...

谢谢老哥哥的热心指导!

到昨天晚上为止,我的问题只有电脑不能播放所录光盘这一个问题,还不知道卡在哪个环节?

我的问题产生的原因:

第一,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光盘摄像机,许多东西不知道,二手机器啥配件说明也没有;

第二,我在电脑这方面的确不行,跟老哥哥比起来,差太多了!

必须向你好好学习,请教。

网友:
楼主一说想起来了,确实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一般叫做封盘。机器应该有个选项叫允许添加,取消后就会自动封盘。但剩余空间就不能用了。8cm光盘理论录制时间只有20分钟,录制十几分钟自动封盘也可以了。
电脑不能播放应该还是光驱的问题,可以换个电脑试试。或者清洗一下光驱的激光头。

网友:
早期DVD格式百家争鸣,后来才慢慢统一的,现在播放器格式都是兼容主流格式,过早的格式没有放进去也是可能的,换多几个播放器APP试试。
理论上光盘是否封闭不影响视频文件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