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sdr耍

楼主(2023-04-09):
百无聊赖,做个sdr耍,si5351做本振,ne602混频,stm32f103c8t6用400ksps采样率,采样后把数据通过usb交给电脑的gnuradio,如今已能正常解调,后期想做成一个二次变频低成本短波sdr.
解调视频https://b23.tv/VwGuT9F

网友:
连电脑的sdr受限比较大,不方便还有干扰难以解决

网友A:
都已经实现这程度了,直接混频滤波检波低放不就好了?
si5351做过,失败了

网友B:
还行,大家都来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大家都来参与…

欢迎,要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实现这程度了,直接混频滤波检波低放不就好了?
si5351做过,失败了

传输问题?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经实现这程度了,直接混频滤波检波低放不就好了?
si5351做过,失败了

还不知道怎么通过gnuradiot得到本振频率的改变~所以现在没有控制本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