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潘 S-1001 变压器(输出牛)的测试。

楼主(2023-04-09):
首先测试这个变压器(沿用RLC电桥里的说法,叫变压器,不称呼输出牛)的目的并非是这个变压器,而是先练练手,熟悉下变压器的测试方法。主要目的是测试飞跃R80的变压器,便于日后复刻。

对这个牌子无任何意见,大家的口碑也很好。
事实上我买过他们的牛,发誓要做6V6,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这里测试的参数是否正确我也不知,如果乐潘的厂家能来纠正一下就更好了。我也趁机学习一下

我这里尽量详细以便于参考。仪器用的是TYD 2879AX,我误以为是TH的,买了,发现错了,不过也能用。

1、仪器预热20分钟以上,并做如下设置

调整到变压器测量。我把讯响,关闭了,吱吱叫的烦人。

短路校准和开路校准。CS参数,用于测量分布电容。按照TH2817的说法,应该用CP,不过我试过和CS结果基本一样。

还是校准,LS参数用于测量电感。

2、变压器的数据

从上面两张图,推断次级是3组并联。因为中间结构有3根线,0和8欧只看见2根,应该是内部还有1根。从反面推断也是3组并联。

从这2张图看,初级是4组串联。

总体应该是 四夹三 结构。

5.5k的用于6V6,6P1之类的。

网友:
你再看看测试电压,就是电平的选项,要尽可能的大,这个是测试信号的大小,1V不大的,测试信号不够大,就可能在特性曲线的弯曲区,不准确。

网友:
漏感用10KHZ频率测。
10mH,不算优秀,至多算合格。

网友A:
测试频率错了。
自感要用最低频率,这个是决定频响下限的,我测试是用20HZ。没有20HZ,可以用50HZ。
漏感和分布电容测试一般用10KHZ测试。
乐潘电感自己测试是40HZ,5V。

楼主:
测试1,匝数比:

测试方法

参数设置。
显示方式是 初级(NP)/次级(NS)

接线

结果。

匝数比N是24.972。
我单独接110V电压,侧脸过0-8欧的输出为4.6V左右。该方法测试出来N为24.
TH的官方手册也说,对变压器来说不同的测量方法参数差异很大,实际测试中也发现确实如此,变压器是很灵异的东西。
这里就姑且算正确了。

大致估算了下阻抗变换。
>>> 24**2*8

在加上次级的感抗,线圈电阻的反射。
初级的线圈电阻,效率等各种因素。估计5.5k没问题。

楼主:
测试2:初次级电感量

仪器设置

初级接线
初级电感

次级接线
次级电感

根据这个来计算N,貌似是:
>>> from math import *
>>> sqrt(25.2346/(88.8576/1000))
16.851979533674957
>>>
看起来不是24了。估计的问题:
1、这里面有个效率问题。但我觉着效率可能不这么低
2、还是那句话,变压器很灵异。用电桥测试,数据是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变化还不小。

看来做变压器,的确是个技术活,不能只靠仪器,还要靠经验和方法。

楼主:
测试3:

漏感

这张忘记拍接线了,按照上图接的。

10.034mH,貌似算优秀变压器。

楼主:
测试4:

分布电容:

TH2817A的手册上说这么测。

TH2879AX上说这么测。

我相信后者。我的经验是,如果是普通的变压器就是1组初级,1组次级的,第一种方法测试误差很大,因为2个绕组有一边靠近,一边远离。
而对于这种夹绕的,其实都可以的,区别不大。

第一种接法

另一边换个头。

其实这是一种接法。

本来我的想法是通过测量分布电容,推测绕组 的排布,后来发现没戏。还是前面的原因,夹绕的不成。
目前看来要了解细节,还得拆。从外部结构能够推测,但有些就不行了。

楼主:
测试5:
互感:

我是按照上面的方法测试的。
数字还是漂的厉害,多次测量,上面这个比较靠谱一点。

对于那种两个绕组正串,反串的测量方法,数字漂的没法看。完全对不上。

记得坛子里的师傅说过,用RLC不对,用交流电叫个伏安法来着,我想可能有道理。

楼主:
测试6:

初级绕组的,直流电阻

这个简单。

网友B:
这是乐潘给出的参数,初级电阻有点大,所以影响到效率:

网友C:
本来想买这个牛来着,都添加到购物车了,结果涨价了,到现在还在购物车里待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乐潘给出的参数,初级电阻有点大,所以影响到效率:

多谢,我买这对牛的时候,还看不懂这些数据,现在都忘记人家官网贴着呢。

我手里这台仪器的直流偏执达不到40mA,这个非常遗憾。直流电流源太贵了,型号1778,1万-2万了。1773,不行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买这个牛来着,都添加到购物车了,结果涨价了,到现在还在购物车里待着呢

啥都贵啊,能入就入了吧。

看我测试的参数,牛还是差不多的吧。我不太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频率错了。
自感要用最低频率,这个是决定频响下限的,我测试是用20HZ。没有20HZ,可以用50HZ。
漏感 ...

多谢,多谢。

有的。20HZ好办。

再给我提提意见,等我折腾的差不多了,我就绕变压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