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谐指针式现代收音机,承载了太多人的收音记忆

楼主(2023-04-09):
如题,内容未完待续

网友:
坐个沙发,等楼主继续

楼主:
如图,复古风格,拆开内部两片集成块,一片收音,一片管读卡放mp3,调谐用的电位器,压控。充电电池,很多小电器用的那种小胶体4v。^_^

楼主:
先照顾孙女吃晚饭先,她所在幼儿园班级同学大多被流感,她也有点发烧咳嗽。等得闲的时候再上内部拍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照顾孙女吃晚饭先,她所在幼儿园班级同学大多被流感,她也有点发烧咳嗽。等得闲的时候再上内部拍图。

现在得注意了,甲流流行特厉害......

楼主:
接上:三个集成块的,不是前面写的两个。电源,简单的电容降压电路,相当普遍。外壳上4v输出口发现可以直插头灯充电器进行充电或者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得注意了,甲流流行特厉害......

谢谢!有点发烧,物理退烧和药物退烧中,明天请假不去幼儿园了。

楼主:
该机,音量电位器因为采用小收音机的拨盘式,触点接触不良是通病。接通了后,声音洪亮—8欧5w喇叭。

网友:
这些收音机,做工如此简单,但是收台却了得。

网友:
这种收音机,坏了都不知道该怎么修,还是分立元件的可玩性更强。

网友:
带读卡的都不便宜!昨天本村狗市上,最便宜的都要50朝上,做工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