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0AP

楼主(2023-04-09):
哪位师傅有用TA7640AP和TA7378P两个集成块的调频/中短波调幅收音机电路图?手里有块板子,低放好的,中放毛病,调频调幅没有声音,求指导!最好有各脚电压值参考!!

网友:
十有八九波段开关的问题

网友:
低放好的,中放毛病,调频调幅没有声音,求指导------查中周的谐振电容

网友A:
调频调幅都没有声音,应该不是中周谐振电容器的问题,一般不会两个都坏,应该是共用器件的问题,如供电等

楼主:
应该是哪里问题呢?3’4脚电压不正常。正常的电压是2.3伏,现在只有0.96伏,还有12脚到15脚电压也很低,只有0.765伏,正常应该是1.5伏。换了集成块,还是这样,,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管脚电压不对,是哪里原因?波段开关量过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调幅都没有声音,应该不是中周谐振电容器的问题,一般不会两个都坏,应该是共用器件的问题,如供电等

对。供电电压五伏,三,四脚和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脚偏低,电路不复杂。请教朋友一下,四脚是稳压输出吗?有的资料介绍四脚是2.3伏稳压输出,,

网友A:
看看4脚的电解电容器漏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4脚的电解电容器漏电不?

对。把四脚铜箔断开,量一下电压是否2.3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

谢谢,看过了,都是外文字的,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