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车闸拆的摄像头

楼主(2023-04-09):
小区拆的车闸摄像头,我想请教下,这个可以直接接显示屏吗

楼主:
就是这种拆的

网友:
这是网络摄像头,需要通过网络访问,如果电视支持的话可以,不太清楚电视是否有这类的APP,可以试着找找
另外,这个摄像头是带车牌识别的,如果只是接电视看视频就大材小用了

楼主:
我看图像格式是485.对这个不懂

网友:
不能连接显示屏,数据传输通过网口

楼主:
哦,可能要485格式的录像机才能输出图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可能要485格式的录像机才能输出图像吧?

485是通讯接口,可以通过次接口输出识别的车牌信息,供LED屏或其他显示屏显示,但不是传输镜头的视频信号的

网友:
简单点来说,这就是一个网络的监控摄像头

楼主:
不显示图像的话那有啥用

楼主:
若是智能显示车牌信息,那没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