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整流二极管不是4根桥,而是6根?

楼主(2023-04-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你将照片拍摄大些,兴许我们能看清楚是什么。目前这么小的照片,实在爱莫能助。

网友:
整流这个是因为要用三相电,其他的建议换个高清图再说

网友A:
那几个蓝色塑料皮的电容不错,拆下来做集成功放的滤波挺好。
初高中物理里面电学部分,大学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都学学。别一听大学就觉得咋样,其实大学里学的东西也没啥,遇到需要证明的公式跳过去,直接相信就完事了。
弄几个安装电池的收录机,修坏几个就会了。不毁坏几个机器就能把这东西学到手,好像可能性小。
不要碰220V的交流电,真电人。

网友:
还是照片拍摄问题,你提供的图片看不清楚。
建议在光线充足的地方拍摄。需要交代的局部,对焦清晰后拍摄,发布照片之前,自己先审阅一下清晰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耐压这么低也合适吗?不是说功放电容都要求耐压大于220伏的吗?

耐压取决于你的供电电压,通常集成电路的供电电压都在±50V以内,也有例外,但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功放不就是数字电路了吗?数字电路都是直流电吧?直流电就用不上电容了吧

数字电路功放,只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也是集成功放的一种,通常也叫D类功放。
建议买一个试试,听便宜的。

网友:
整流桥不一定都是4个二极管,半桥里面封的是两个二极管,3个引脚,全桥是4个引脚。三相半波整流3个二极管,如果是半桥也是4个引脚。全桥6个二极管,五条引脚。倍压整流二极管不确定,需要几级倍压用几个二极管。不知道你根据什么断定你这个是电源板?看图片板子上还有那么多插针,是应该和别的电路配合的一个功能板。有时间多看点书,掌握一点基础知识。

网友:
,你怎么知道的那+15和—15是交流?那两个小金封,估计是驱动那4个大金封的 。3个mos可能是放大推小金封的。二极管 用处就多了,钳位,整流,供电,阻尼,稳压,检波,鉴相。。。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上的板子,所有器件的用途都没法说是干什么的 。你怎么知道那6个小二极管都是整流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看不清楚吗?为何我上传前都是高清大图。下面这个图是接交流变压器次级多组绕组,但看不懂:+15v i ...

还高清大图 ,谁看的清啊!这是你用了手机版上传图片,手机版上传自动压缩到了几十K大小,导致图片模糊,要用电脑版上传,图片不大于750K,上传后系统再自动给你压缩一半为原来的1/2。

网友:
这是422K大小的图片用手机电脑版上传,上传后只有170多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蓝色塑料皮的电容不错,拆下来做集成功放的滤波挺好。
初高中物理里面电学部分,大学的模拟电路和数 ...

顶级大实话。很多人一见到书本就头痛。

网友:
找个应该是个多路输入多路输出的电源板。仅就目前看到的输出就有±15V和+5V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看不清楚吗?为何我上传前都是高清大图。下面这个图是接交流变压器次级多组绕组,但看不懂:+15v i ...

你上传的全部14张照片,长边的像素仅仅500,短边最宽的才375。

网友“maxge”传的,说是422K大小的图片用手机电脑版上传,上传后只有170多K的照片,出来的像素为1935*861,不知道你的高清是怎么回事。你点击你的照片和他的照片分别看看效果吧。

传一张我的ZT219内部的照片你看看,像素2500*1475,大小623K,这才算得上是高清图。

网友:
诲人不倦,诲人不倦………………

网友:
1.为何二极管2+4?——功能上需要这么多,不能省
2.4+2个金封管作用?——金封管一般是放大或做开关用,电源上可能是扩流恒流也可能是开关管
3.3个mos管干啥用的?——MOS管也是放大或做开关用
4.白色那条线连的那个是温感吗——不像,温感线一端有探头,很小跟4148二极管大小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v那个是和Gnd配对吗?0电位点在哪?

没法说,不知道这是什么板子,4个金封管4个型号,弄不明白的东西不敢瞎说。

网友:
你的金封管都是稳压集成电路,你赚了,要是真的要不少钱才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你喜欢吗?加下好友看能否拆给你

谢谢好意!我已洗手不干了,光练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