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可调恒流电路

楼主(2023-04-10):
单个LM317可调恒流电路电流太小,想用并联方式扩流,如图这样做可不可以?

单个LM317

单个LM317

多个LM317并联

多个LM317并联

网友A:
LM317并联方案可能觉得相对简单一点,
建议使用大功率管的扩流方案……

网友:
1A的电源,一般小制作用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大功率管的扩流方案……

能发个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发个电路图吗?

楼主:
收到,谢谢。太复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太复杂了。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LM317可调恒压恒流电源及扩流电路

网友:
恒流最适合并联的。

网友:
你好。

我最近在测试 输出牛,想给变压器加直流偏磁。经了解需要电流源,还最好内阻很大的。请问下这个电路:

1、电压能再做高点吗? 譬如能到50V就很实用了。
电流倒是不需要太大,有个200mA就可以了。

我表述的不太好,应该是能给变压器提供200mA的电流即可,电压多大到好说。不过考虑变压器的绕组直流电阻可能有1k之多。

2、这个电流源的内阻大概多大,能估算出来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LM317可调恒压恒流电源及扩流电路

电流大小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主要用于蓄电池恒流充电),不知这样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B:
317恒流输出很热,散热要好。
还有,考虑不考虑长期使用和经济性,开关电源做的恒流源成熟的不能再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7恒流输出很热,散热要好。
还有,考虑不考虑长期使用和经济性,开关电源做的恒流源成熟的不能再成熟了
...

前段时间汽车启动电瓶亏电,由于电瓶已经不是很好,正常三段式充电效果不好,想要恒流补冲,不是长期使用。手上有48V二轮电瓶车冲电器、27V贝尔开关电源也可改造,主要看到317比较简单,如果散热比较麻烦那就算了。

网友B:
给铅酸蓄电池充电,你是想限压恒流,建议你还是用可调恒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铅酸蓄电池充电,你是想限压恒流,建议你还是用可调恒流电源

用在12V电瓶,不限压恒流。该电路是可调恒流。

网友(2024-05-12):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LM317可调恒压恒流电源及扩流电路

LM317可调恒压恒流电源及扩流电路  谢谢大师   收藏了

网友:
LZ电路特色是“单线”,可以串联在电路任何一端,无论是high-side还是low-side。元件通用,且LM317自带保护功能强大,

不过缺点就是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按2mV算,25C的变化两只二极管合计就有0.1V了,相对于1.25V基准,差不多8%的漂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