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的辨认

楼主(2023-04-10):
比如这种贴片三极管。单纯看上面无法分辨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各位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实际这个是S8050。请问拿到这三极管也无法搞清吧。

楼主:
还有很多日本机器上的这种贴片。只能看到上面一个字母。完全搞不清是什么型号的。各位有什么方法。

网友:
老式三极管腿长,用万用表俩表笔接任意两个腿,用舌头舔余下的那个腿,表针晃动大的,舌头舔的那个是基极,试几次就分出来了。
也有不用舔的办法,直接量,看结压降。
时间久了,都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很多日本机器上的这种贴片。只能看到上面一个字母。完全搞不清是什么型号的。各位有什么方法。

只能根据管子表面丝印代码查型号

网友:
淘宝搜索栏输入:J3Y
型号就出来了
如果搜索出来的太多
可以更准确点,比如:J3Y 三极管
其他的类似

网友:
碰到电路板这种三极管,如果没有电路图的,都是问马云(淘宝搜索丝印就知道具体是什么型号)。知道型号就百度看参数,找到参数找相关的代替。

网友:
丝印为J3Y,它的型号是三极管的S8050

楼主:
有这种资料吗

网友(2023-10-06):
三极管的判别 - 电子发烧友网
https://www.elecfans.com/yuanqijian/sanjiguang/20190618958334.html

网友:
我猜测因为管子太小,印刷8050难分辨。看不清。

网友:
根据丝印也只能查到一部分型号

网友:
手机上下载一个半导小芯就能查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