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跟大家讨论raid备份时,曾经说过想自己做个校验工具。对比两个目录的文件一致

楼主(2023-04-10):
现在终于做出来了。给大家试用一下。
1. 先执行文件校验,再进行目录对比。
2. 进入“文件校验工具”目录,编辑“path.txt”设置你要校验的目录路径,注意文件以utf-8编码保存,路径最后没有“\”。双击运行“获取文件校验值.exe”。将会生成文件“name_md5.txt”。如果你是把资料分开备份,把两个目录也执行一次。
3. 把两次测试出来的“name_md5.txt”分别重命名为“name_md5_1.txt”和“name_md5_2.txt”。一起放进“目录对比”文件夹里。双击运行“目录对比.exe”。如果对比出现差异时会产生最多3个文件,分别是“different.txt”记录了两边目录都存在并且校验不相同的文件,“left_lost.txt”记录左边目录缺少的文件,“right_lost.txt”记录右边目录缺少的文件。

楼主:
下载试用的反馈一下意见。

楼主:
这个可以代替百度同步盘的功能吧?百度同步盘正在使用呢。

楼主:
有没有一种类似的软件,实现有道云笔记的功能?用自己的服务器。这样就不用担心有道关闭业务。

网友A:
Allway Sync ,对个人用户免费,然后我同步的文件有数十TB,某一天突然不给用,跳出个框框说是个人用户一般不可能这么多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way Sync ,对个人用户免费,然后我同步的文件有数十TB,某一天突然不给用,跳出个框框说是个人用户一般 ...

Allway Sync是祖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