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手DIY一个全分立元件调频收音机的高放和中放部分

楼主:
我所在的位置是盘锦市的一个乡镇,由于地处平原,所以具有较好的接收广播信号的大环境,只是近几年小区内对中短波的干扰越来越严重,但我还是喜欢折腾中短波,它可以在很强的干扰中,可以收到几千公里外的弱信号,虽然若隐若现,收听效果很差,但折腾者不是为了收听,能接收到远方信号足以。
虽然地处乡镇,我处的调频信号还是很好的,很普通的灵敏度不高的调频收音机,采用一个端拉杆天线,可以收到十来个调频电台,高灵敏度的调频收音机,使用室内天线,也能收到二三十电台。
近几年折腾了几个中短波收音机,没有折腾全分立元件的调频收音机,心血来潮,折腾一个全分立元件的调频收音机。我用惯了WORD文档画PCB电路,用CAD画电路图,这回学习用layout6画电路图和PCB图。手中有自制的频率计和扫频仪,估计做响没问题,灵敏度能够做多高是个未知数。
一、 制作准备
1、电路的选取和确定。
调频中放的中周是多年积攒下来的拆机10×10中周,只用框架和磁芯自行绕制。采用两只10.7MHz陶瓷滤波器。高放和本振采用K168,其余三极管采用9018。
电路图如下:
2、PCB图设计
本线路板的中周为自行绕制,所以在电路板中中周的引脚不一定是商品中周的引脚定义,设计时很随意。

网友A(2023-04-12):
学习一个,看楼主做个情况,楼主有没有清晰的黑白PCB图,还有就是详细的中周作参数,也许要抄板一个玩玩

网友:
折腾模拟调频收音机太辛苦了,各种制作调试繁复,灵敏度稳定性效果还不好,自从跟着DSP收音机各路大神玩7751、6638类收音机后,对模拟机再无欲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个,看楼主做个情况,楼主有没有清晰的黑白PCB图,还有就是详细的中周作参数,也许要抄板一个玩玩

画图匆忙,可能会有多处错误,在组装调试中发现问题随时修改,等组装成功后在发无有错误的黑白PCB图,下图是可能有错误的PCB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图匆忙,可能会有多处错误,在组装调试中发现问题随时修改,等组装成功后在发无有错误的黑白PCB图,下 ...

常老师你好。记得你去年搞过红灯745,请教一下,红灯745印刷电路板电源板、低频版、中频板等上面有大量顺序排列的接线数字符号,看得我一头雾水,这些符号找不到对应的接头,你是怎么处理的?是不是比照电原理图,用飞线连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老师你好。记得你去年搞过红灯745,请教一下,红灯745印刷电路板电源板、低频版、中频板等上面有大量 ...

       我做的那个红灯745,只是采用了他的原理电路图,PCB板是自行设计的,与红灯745的PCB板完全不一样。745的PCB板的元件还没标有序号,只能根据他标的具体数值从电路图中找到对应的位置了。将PCB图打印下来,对着电路图找到对应的链接,自己标上记号也快,总体看一团雾水,一个一个查找,就能很快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那个红灯745,只是采用了他的原理电路图,PCB板是自行设计的,与红灯745的PCB板完全不一样 ...

明白了。如此说来,按照圆板制版,还不如自己设计PCB板省事,至少不存在大量的飞线接头。

楼主:
    三、元器件的选择与确定
           1、陶瓷滤波器的选择
           对于调频的中频选择性,陶瓷滤波器具有很好的矩形系数,但负载电阻对陶瓷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影响很大,所以调试也并不轻松。
          从拆机的10.7MHz陶瓷滤波器中选择出四种。

楼主:
为了测量陶瓷滤波器的幅频特性,负载电阻采用了两只470欧姆的可调电位器,电路图如下:
从测量结果看,准备使用10.7JA或E10.7S,另外两种淘汰。
  10.7JA幅频特性如下
  E10.7S幅频特性如下
  带黄点的E10.7A通带太宽,不知道他是用在哪里?幅频对称性也调不好。
   具体测量照片

楼主:
    2、中周的绕制的测量
采用10×10中周骨架,磁芯是“工”字形,线圈线径0.13毫米,由于磁芯磁导率上不清楚,所以绕好之后就进行扫频测量。测量连接见下图:
测量结果很理想,有载Q值可达65。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高频扫频仪哪里买的?也想买一套。

网友:
10.7A应该是用在收音头,收音头要音质要求高,所以带宽大。

网友:
另外色点是频偏,一般收音机都是用红色,红色是正频10.7M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版主,这个放大电路,用来接频率计,这样做目的是减小频率计对本振的影响。

为什么不用射机输出

网友:
大赞一个,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高频扫频仪哪里买的?也想买一套。

高频扫频仪是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