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真耐用啊!

楼主(2023-04-10):
2016年8月自组的电池,1P16S,电芯是磷酸铁锂20Ah大单体,拆机的,外观很旧了,还有接近2mm的鼓包,当时自己也没有电子负载,从某宝上买过来时,每个电芯上的标签显示容量20.0XXAh。配的16串保护板,带电阻均衡,均衡电阻470欧姆。
就这样一直用到现在,电动车估计是350W~500W之间的电机,控制器限流23A,最高速度35左右吧,平均每天20公里左右,用得很勤。基本上天天用,充电是随用随充,基本上每天晚上拎到家里插着充电器,直到第二天早上。最近很想知道电池状况如何,正好有条件测了下,充满电,没有均衡,直接10A放电到保护板保护,容量16Ah。
真不错,磷酸铁锂电池真是耐用啊!
电池:
放电过程中:
放电过程中:
放电完成:
放电完成,容量16Ah:

网友(2023-10-24):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组装了N多个锂电池了,大小容量都有,动力型容量型都有。
为此还买了内阻仪,均衡仪, 小单体用法拉 ...

建议发个专贴,讲一讲各种电池的性能优劣。

楼主(2023-04-25):
引用 网友B:
一年二百个循环。七年、200*7=1400循环。16/20=0.8.跟三元差不多

本来就是拆车报废的电池,已经不知道循环过多少次了,所以不能这么算。再说,用铁锂看中的是其安全性,反正我是打死不敢把三元动力电池组放在家里充电的。

网友:
锂电耐用证明一些几点:

1,充电器专业
2,低温充电的时候不多
3,放电控制较好
,4,放电电流平稳

网友B:
一年二百个循环。七年、200*7=1400循环。16/20=0.8.跟三元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你的手机是什么电池

就你懂。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能一样吗?使用环境和条件能一样吗?手机电池充放电才几个C?

网友:
拧着这东西走来走去好像很奇怪

网友:
浅充浅放,冥冥中暗合锂电池最佳使用方法

网友:
电子负载不错。

网友C:
安全第一 配个防爆的提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全第一 配个防爆的提包

铁锂的不用,不会爆。

网友:
好几年了,还有这容量,确实耐用

网友:
我电池比你多一年,容量可能下降还小些。车上库仑计坏了没得测试,用公里数看与刚组时没差多少。

两年前的数据(刚刚组好时测试是41.3AH)

当然,也是磷酸铁锂,拆机比亚迪小单体自己组

网友:
一直想组磷酸铁锂电池,就是没时间折腾。

网友:
磷酸铁锂的确灵光的

网友D:
冬天容量掉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冬天容量掉得厉害!

我测量过了5°以上,热天冷天安时数差异很小,不到5%。气温低内阻大些放电瓦时数是变小点但也不到10%,冷天行驶公里数少是多因数引起的。如人穿衣服多风阻大、冷空气密度大风阻大、润滑油结等。我这南方没有到0度气温没法测试低于5度环境。

网友A:
我倒是组装了N多个锂电池了,大小容量都有,动力型容量型都有。
为此还买了内阻仪,均衡仪, 小单体用法拉电容点焊机, 大单体用冷焊机,和其他一些小设备,光组装锂电池的设备钱就已经投进去好几千了。
楼主不嫌弃的话我可以替你组装。

网友E:
我的铁锂电池网上买的。放置一个月电量就到零了。卖家说正常。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铁锂电池网上买的。放置一个月电量就到零了。卖家说正常。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

就是说如果电池容量为20AH一个月720小时,保护板自身耗电是36mA太大了。

网友E:
我买的是标称60v.80a的。充满电不用一个月后再用时电量就到零了。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卖家说正常的。要随时补电。大家用过铁锂电池的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我想知道那块表能买几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是标称60v.80a的。充满电不用一个月后再用时电量就到零了。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卖家说正常的。要随时 ...

显然很不正常,要么是保护板自身消耗电流太大,要么是电池自放电太大。

网友F:
我听说蚂蚁保护板自放电比较低,我自己使用的是极空自均衡保护板,基本上每天自耗电1安时。静置测试过,通过蓝牙查看内部的容量和外部电压,基本上也是这样。

网友:
铁锂电磁还有好处就是比较耐过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听说蚂蚁保护板自放电比较低,我自己使用的是极空自均衡保护板,基本上每天自耗电1安时。静置测试过,通 ...

自耗电每天1安时?这还是保护板吗,自杀板还差不多。我电池保护板自耗电是微安级的,1年都耗不了1安时。耗电大的是车上防盗器与电机控制器里面的主电容放电电阻,所以我把电容放电电阻拆掉了。

网友:
磷酸铁锂的循环寿命很长的,不过度充放电的话2000次起步

网友:
60v40ah的近十年了还在用,裸奔每一年均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是标称60v.80a的。充满电不用一个月后再用时电量就到零了。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卖家说正常的。要随时 ...

不正常的,建议把保护板去掉看下,如果保护板带主动平衡的可能自耗电比较大,被动均衡一般没问题。去掉保护板还这样就是电池问题了。  我的自组装的带保护板铁锂(还是二手的),2个月没骑也没充电,剩余测过80%以上

网友:
多谢了。看来这个电池是有问题的。前几天联系了卖家。同意退款退货。看来某多多的电池不能买。估计是用拆机二手电池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是标称60v.80a的。充满电不用一个月后再用时电量就到零了。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卖家说正常的。要随时 ...

他的话不好相信

网友:
我比亚迪唐dmi也是磷酸铁电池吧。开了2月3000公里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