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刷Bios

楼主(2023-04-10):
有多块旧主板,不会升级Bios,用什么工具软件,那里有Bios驱动下载(最好能免费,因为旧主板不值钱,希望各位高手指点,重点是学习,谢谢。

网友:
主板的BIOS直接去官网下载即可,当然,百度也能找到
各主板厂商都有自己的BIOS升级程序,直接在windows系统下就可以升级
还有一种BIOS信息丢失的,需要使用专用读写工具直接写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找一个跟故障主板相同的主板,在系统启动后拔下BIOS芯片,插上信息丢失的芯片,然后关机就可以写入,当然,还有BIOS复制工具等等,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具体方法可以百度

网友:
一般不是使用高一级的CPU,一般不需要升级bios,
确实需要升级bios的话,看主板,有些在开机进入bios界面就可以升级,把下载的bios升级文件放到U盘,开机进入bios,里面有个升级选项,选择bios文件即可。
bios文件一般主板官网会有下载。
升级bios有风险,非必要不要升级哦。

我知道的有三种方式
1、开机进入dos模式下进行升级。这个一般不熟悉的话不好操作
2、有些主板带升级程序,进入bios界面下可以升级
3、编程器升级,把bios芯片拆下来烧录,这个就算方法1、2刷坏了都可以回复

具体操作都可以百度

楼主:
我这台是联想笔记本Y430,更换了键盘后重装系统后正常使用,后来把这台电脑拆下搞卫生,主板都拆出,Bios电池也取出,搞卫生后重新装好,开机后自带鼠标无反应,无线WiFi不能联接,有线联网可以,关机后自动重启,現在没有办法了,Bio is可以进去,恢复默认设置后一样不变,是否Bios需要升级?

网友:
不大好办,很多老主板的BIOS早已找不到了,而且同一品牌同一芯片组主板的BIOS,因主板的版本不同,不能互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是联想笔记本Y430,更换了键盘后重装系统后正常使用,后来把这台电脑拆下搞卫生,主板都拆出,Bios电 ...

自己拆过后某些功能不能用了,肯定是你拆装的时候拆坏或者没有安装它到位所致,与BIOS无关。

网友:
新手,没有师傅指点的情况下,不要动手乱拆,拆坏了,买一个配件也许会贵过你的机器价值!^_^

楼主:
说得对,清洗触摸板时用湿纸擦过后用电吹风吹过,可能太热烧坏触摸板电容,所以开机后触摸板无反应,但拨出触摸板插头依旧是这样,WIFI就是不能用,重装系统也依旧,所以才怀疑是bios损坏。

网友:
不太好学,会的人不多。
网上信息杂乱,一个区分版本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H61主板30--50都能买到带U的,搞它干嘛

网友:
确实想研究,上USB线刷,一个像U盘的东西,一端有个卡子,前端是8脚输出触点,连好电脑上,直接读写BIOS芯片。
记住:刷任何BIOS 前一定备份一份原BIOS

网友:
直接买个ch341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是联想笔记本Y430,更换了键盘后重装系统后正常使用,后来把这台电脑拆下搞卫生,主板都拆出,Bios电 ...

搞卫生可能吧某些接口没有插好,比如你说的那个自带鼠标排线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拆下来重新安装,
WiFi模块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安装好
按照你的描述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主板电池拆过只是会恢复成默认设置。
最好是吧无线网卡和触摸板的排线重新安装下,网卡金手指清理一下,有可能是氧化来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是联想笔记本Y430,更换了键盘后重装系统后正常使用,后来把这台电脑拆下搞卫生,主板都拆出,Bios电 ...

先处理无线网卡,拆出来金手指清理一下,重新安装到位,触摸板排线先不安装,看看无线网卡能不能用,会不会重启。无线网卡弄好来后再解决触摸板的问题。

另外内存条也重新安装一下

无线网卡不能用,有些笔记本是有物理无线网卡开关的,检查下是不是关闭或者软件禁用了

楼主:
这些都做过了,系统也重装了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是联想笔记本Y430,更换了键盘后重装系统后正常使用,后来把这台电脑拆下搞卫生,主板都拆出,Bios电 ...

你可以在联想官网上找一下这个型号有没有在线的BIOS文件下载,如果没有。你只能离线刷,网度找一下这个型号的BIOS文件,bin后缀名的文件,要把BOIS芯片拆下来,用编辑器刷。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与BIOS无关,自带鼠标是指触控板吧,你看两头的排线有没有松了?WIFI不行,看有没有识别到无线网卡。如果无法识别你把WIFI拆下来擦一下金手指,还有WIFI的天线要接上。不接上WIFI接收信号十分差的。

楼主:
联想官网己没有Y430的Bios下载了,原板的Bios是BCN44WW(V3.00),我己购入该机的主板,Bios是BCN49WW(3.01)装上新购主板己OK,真是触控板己坏(是我用电欢风现得太热损坏,其它WiFi己正常,蓝牙也正常,没有关机后自动重启,己正常使用,触控板就不换了,这次真是教训了,太旧的Bios不好找,口想自己刷也难,谢谢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10年前经常玩,现在没有玩了,现在的新bios好像可以加进动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是联想笔记本Y430,更换了键盘后重装系统后正常使用,后来把这台电脑拆下搞卫生,主板都拆出,Bios电 ...

这哪是要刷bios,这明显就是排线问题,要是你没大力出神奇,再小心清理不要飘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