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TK0936M B9 收音机,效果很不错,灵敏度非常高。

楼主(2023-04-10):
在老爷子的启发下,我也试验了一下TK0936M B9电路,确实简单易做、成本低廉。而且效果也不错。表现为:灵敏度很高,音质也不错,我用的是4吋橡胶边喇叭,高音略差、但听不到失真。整个板子制作一个下午就完成出声了。简单到不可想象......
发图与网友们共享:

补充内容 (2023-4-13 00:45):
下载一楼lay压缩文件的网友请注意,这个PCB版图有错误。请将跳线从TK0936M B9的11脚改接到10脚上,11脚悬空。。正确的图在68层,抱歉!

原理图

原理图

TK0936MB9 四波段收音机PCB单面板.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想加个长波看看有没有台的?

长波有台,就是杂音大.

楼主:
K2是天线放大器开关,K3是波段转换开关。10脚对应的接地电阻值不同、芯片自动转换到相应的波段。这几只电阻需要准确、包括上面对电源所接的10K电阻。
详细资料可以找找老爷子网友的文章,里面介绍了相关资料。

网友:
看了我手痒,也想做一个了

网友:
收音机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这么多年了,也该进化了。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想加个长波看看有没有台的?

楼主:
动手吧、免调试、一装即成,而且灵敏度非常高。我手里的熊猫6164小收音机收听天津本地的10几个电台很清晰,但远不如这个TK0936芯片加几个外围原件收台多,而且音量都很均匀,有兴趣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想加个长波看看有没有台的?

好的,等我把调频、中、短波实验完了可以试试长波。
这个机器稍显麻烦的就是画刻度盘。草图绘制完后需要调整数字位置,电位器调整频率好像与可调电容稍有不同,整体线性不如可调电容那么有规律。

网友B:
请问TK0936M B9芯片在那买?

网友:
没有FM波段开关位?

网友:
一心走天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TK0936M B9芯片在那买?

应为KT0936MB9。。。。。吧?   淘宝有5元左右包邮。

网友:
是不是应为KT0936MB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为KT0936MB9。。。。。吧?   淘宝有5元左右包邮。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请说一下K2 K3对应位置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等我把调频、中、短波实验完了可以试试长波。
这个机器稍显麻烦的就是画刻度盘。草图绘制完后需要 ...

恭喜朋友实践成功!这数字机刻度很好画,只要用的是线性电位器,只需测定出高低端,中间刻度都是等距的。
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朋友实践成功!这数字机刻度很好画,只要用的是线性电位器,只需测定出高低端,中间刻度都是等距的。 ...

谢谢老爷子!在您的引导下我制作的这个机器,真简单。

我计划这样画,电位器我买了一个品质稍好些的,还没到货,等来了在细调。

我计划这样画,电位器我买了一个品质稍好些的,还没到货,等来了在细调。

网友E:
这片子不需要编程吧?

楼主:
看到有些网友做这个电路用多圈电位器调台,我经过实验、其实单圈电位器完全可以,前提是圆型读盘的尺寸要大一点、别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片子不需要编程吧?

不需要,我也曾被编程困惑了很久,在老爷子老师的引导下才敢动手玩这个芯片。我也不会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TK0936M B9芯片在那买?

购买链接已P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片子不需要编程吧?

不用数据就可以,用数据也行,本坛就有几个数据能用,用了数据以后,你会发现灵敏度有稍微高了点,只要能够收到的台,音量感觉增大了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K2是天线放大器开关,K3是波段转换开关。10脚对应的接地电阻值不同、芯片自动转换到相应的波段。这几只电阻 ...

谢谢您的回复。
天线电感线圈应该怎么绕制。有参考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您的回复。
天线电感线圈应该怎么绕制。有参考工艺吗?

中波天线就是我们常用的磁棒+线圈,线圈只有一组,电感量420uH。
我是找了一个以前绕的扁磁棒80mm长。线圈大约是80匝左右,用0.08毫米漆包线(废电子钟机芯线圈拆的线)X14股。套在磁棒上正好离端头2~3mm、电感量落在420uH,于是拆去了次级。

网友:
看上去确实非常简洁!得!我也上网去买二片。试试看灵不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数据就可以,用数据也行,本坛就有几个数据能用,用了数据以后,你会发现灵敏度有稍微高了点,只要能 ...

谢谢回复,不会编程,就有所受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应为KT0936MB9。。。。。吧?   淘宝有5元左右包邮。

淘宝有2.5元包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有2.5元包邮的

更便宜,弄几个也玩玩

网友:
有个元件清单就更好了

网友:
立即买元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