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台古董级的联想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适配器该如何配?

楼主(2023-04-10):
应该是90年代末的联想家用娱乐电脑带的显示器。
型号为:LXH-P17L3,额定电压电流为12V,4A。
但是电源线有点奇怪,出线固定在显示器电路板上,输出端正负极一个极是圆针,另一个极是扁平铜片,然后这个插头直接插在主机机箱对应的插座上,从而给显示器供电。
我之前把那对应的电脑主机当破烂卖了。现在剩下这个显示器,还是可以通电使用的。
问题是这个电源适配器转接头不好搞定。难道只能DIY?
有没有卖现成的,无需自己手工改动。

网友:
有些电源带有输出12V座的,我就有2个这样的电源。

网友:
直接 适配器 接一下可以吧

网友:
俗称垄断型接口,就是不让你自己修自己配件。

网友:
这个我弄过,很简单,插头剪掉,找个20w功率的12v的开关电源接上就好用了,

正负不要接反了

网友:
这是接音好像

网友:
LENOVO这个商标是联想公司2003年4月推向市场的,本想搞个隆重的仪式,结果非典来了,于是就静悄悄地、偷偷地出来了。

网友:
找个12v3a电源,剪线,直接焊接

网友:
恐怕这种接口的插座很难找到了,是不是可以直接从电路板上把这跟线换了,换成通用的12v插座联线?diy的难度也不大。

网友:
我是剪掉头直接12v2a的电源适配器就行了。

网友:
联想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显示器电源从主机电源取电

网友:
随便找个12V2A的电源,想办法接上就OK了
接不上就把显示器丢了

网友:
或者,你找个12V2A电源,标准插头的那种,内+外-,把你这显示器输入圆针直接插进去,如果松动就塞点铜丝或牙签,外部用铜线把负极跟电源外-绕上,用胶布包好就🆗了

网友:
我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器,你可以剪断接12伏5A的电源,早期的显示器比较费电,我的是17寸的,12伏5A的电源还有点热呢。其实显示器后面的电源插口就是5525的,有的12伏5A的开关电源的插口就是5525的,可以直接用。